入了个E354,已到手,兴冲冲的定了个ER11,还没到,一画图

楼主(2011-11-08):
定的是C12-ER11-100MM

先cad画个套子,1:1打印出来,放电机E543边上一看,傻了,诸位看官尽管嘲笑吧

接下来我是不是得整 ER20-150mm的了?

楼主:
电主轴我就怕到时候精度太差:loveliness: :loveliness:

有木有简单的可靠的电机轴和ER11头子相连的方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主轴我就怕到时候精度太差  有木有简单的可靠的电机轴和ER11头子相连的方案啊?
别买那种头,不是不好,是用时间长了总感觉对电机不好!还是买延长杆做个无动力主轴得好

网友A:
数主为啥要在皮带轮端装两轴承!我总感觉在主轴前装一深沟球+角接触,尾部一只角接触,这样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主为啥要在皮带轮端装两轴承!我总感觉在主轴前装一深沟球+角接触,尾部一只角接触,这样才好

皮带轮在右边丫,就一轴承

另外,我是打算尾部是1深沟,前面是1深沟1角接触

网友:
哦…这样子的哦!我也做了两个无动力主轴套子,套子长120,所以用150的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锁紧轴承!楼主有方案没?分享下…

楼主:
刚刚找卖家,换成C16-ER11-150A
刚付完款,突然想起,角接触轴承。。。
立刻查标准,发现悲剧的是角接触轴承没有16的

于是又联系卖家,请他换成C12-ER11-150A的

我是打算上螺纹的锁紧的。

网友:
车螺纹么?延长杆是中空的,中间孔好像是7+mm的,我想在靠近轴承处车M12*1的牙,那后面皮带轮位就只能车到10mm了!到时壁厚就只得1.5mm了,也不知道够强度不!

楼主:
也有个朋友出方案是上顶针的。。。。
这样就不用车螺纹

那你的轮子打算怎么固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个朋友出方案是上顶针的。。。。这样就不用车螺纹那你的轮子打算怎么固定呢?
我想在杆的最尾部车13mm左右M12*1的牙,然后做车带轮时,在皮带轮内孔的后部也整上5mm长的M12*1,用皮带轮顶紧轴承,再在后面加多一个螺母把皮带轮锁死,以防松牙!觉得可行不?

楼主:
个人觉得不能指望皮带轮顶住轴承

单独拿个铝环,用顶针顶住

这个方案可以参考叫一地鸡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