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直接上1.4m的cap-232轻木机可以么

楼主(2011-11-08):
刚开始入魔的,直接就上了1.4m大飞机,前天到飞场看了一下,就有点怕怕,不敢飞了。。。这个还是个技术活

先练模拟器还是先飞epp,熟练在飞木机

网友:
LZ你飞过其他的固定翼模型没?如果没,
建议你先将其放起来当静态,然后在这个板块潜水一段时间,然后练习模拟器,然后上EPP的飘飘机什么的,当然直接上3D 的KT机也可以,炸得差不多了再摸这个机会比较实际。

否则,你的第一次,多数会损失惨重。

我们几个玩了一年多固定翼,还不敢上轻木机的说。

网友:
可以上 祝爽炸

网友:
可以!随后再买一架

网友:
出门是轻木机回来就是木头渣了,还是EPP的飘飘吧

网友A:
哈哈

其实也没多复杂可以上。只要你能把模拟器上的任意一架飞机都能安全降落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练的。

网友:
我就是用1.4M的轻木机入门的,首飞没有炸。模拟器练到可以随心所欲降落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在寻求刺激 孤独求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多复杂可以上。只要你能把模拟器上的任意一架飞机都能安全降落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练的。

不知这位DX飞过真机没有?
如果能做到这样,起码还有一个条件:非常好的飞场,有足够长的跑道用于起降,而且没有风。

网友:
LZ也是冲动型,唉

网友:
练习模拟器,然后上EPP的飘飘机什么的....

同意河马兄。
单是调发动机就够你折腾了,重心舵机调不好起飞即秒炸。
这样漂亮的JJ如果要提控回家就可惜了。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楼主可以先飞飘飘

网友:
这是属于缺乏理性思维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建议,这些心里有底了,之前没有飞过任何机型,看来得先飞EPP了

网友:
炸的一塌糊涂

网友:
如果LZ对发动机有研究 那不算什么 不过轻木一炸基本就没了 不如搞个泡沫机先练练吧 炸了热熔胶泡沫胶就能搞定

网友:
新手 没老手在旁边调的话,起飞保证秒炸 ,提控回家!!

楼主(2012-01-04):
木机挂墙山了,现在飞EPP

网友:
昨天一模友(被毒害买了架90cm翼展赛斯纳),好像已经练过模拟器,在飞场兴致极高的装机,调试。看我们飞3A、3D什么的,然后他的机装好了,还是我们一位模友帮他试飞,但在空中这哥们就忍不住接过了控飞了一会,结果不到一分钟,主翼断3截、电机座几乎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