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5或者G4有没有免费练习的版本啊!

楼主(2011-11-08):
G5或者G4有没有免费练习的版本啊!我是新人,大家都说从模拟器开始玩,最近发烧42°了,严重入魔,目前就电脑有三台,其它的设备全是零,想从模拟器开始玩,但是目前模拟器基本都建议用控开始玩,我想上手嘛,弄个电脑操作版本的免费玩几天,之后去深圳航模展看看,选个入门级电直兼电固的控来上手。因为我是搞3D设计和(玻璃钢)泥模雕塑的,平时工作都是跟机械工程师,电子工程师打交道,也想学学电子和机械方面的基础,从航模入手我个人认为哈,是真正的寓教于乐!在这里求大人们能够多多指点迷津!

网友:
没控你怎么玩? 用键盘?

网友:
买个带假控的模拟器花不了多少钱,没控玩不了模拟器的。

楼主:
键盘玩几天,试试感觉,然后买个200米左右的入门天地飞6通控玩玩,接着就是6通电直和电固,之后就是学习电子,无线电技术,机械设计,发动机技术及飞机空气动力学相关基础并尝试KT板的DIY制作同时学习油动,仪表技术,碳纤维复合材料,树脂材料,精细化模具设计,材料学,最后就是自己尝试造飞机,不过造不造现在只是个想法。时间嘛3-8年吧,电子和机械技术知识,身边就有相关的高级工程师,航空学专业人士就要找了。
     以上是这个的大概计划,主要出发点是要学学电子和机械设计及航空动力学知识!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坚持!!!

网友:
g4有键盘版!,我装了,怎么也搞不了控玩,现在到处求救那!

楼主:
G4的是破解版,还是非破解的啊,

网友:
G4官网有Demo, 是用键盘的, 但是控的摇杆是有轻重的, 键盘要怎么分? 想点着调的行不?

网友:
我g4用键盘,100%炸!

网友:
用控和键盘玩是两回事,键盘输出的是开关信号,控输出是模拟量,习惯键盘操作后再用控会很别扭,拉杆到底,推杆到底,把控当键盘用。

网友:
G5 Demo 去下載試玩 http://www.realflight.com/free-g5-demo.html ~
用一體機測試 右上角 打叉點掉  出現信息 An unexpected error has occurred. Would you like to send an error  report Knife Edge Software  ~

貼圖 1 用飛鷹 7代 ~    貼圖 2 用 CarolBox Super Sim A8 ~

A8 只能選 2.InterLink Plus (G3) ~

正逆轉無法調整 ~

4通道飛機 方向 副翼反向 ~
多通道飛機 加油門聯動到襟翼 方向聯動到副翼 ~   右前開關 大小動作正常 ~   右上角開關 為飛機縮腳 ~

直昇機 副翼 尾舵 反向 ~  熄火降落 在右上開關 ~  3D 模式 在左上開關 ~
-----------------------------------------------------------------------------------------------
1.InterLink Transmitter 8 Channel ~
油門在左邊 ~  副翼在左邊 聯動到方向 ~  升降在右邊 左右 ~  右邊左右 副翼聯到襟翼 ~
直昇機 副翼在右邊 上下 ~  升降在前後 ~  油門在左邊 ~  方向在左邊 左右 反向 ~   3D模式 在左上開關 反向 ~  熄火降落 在右上開關 ~
===============================================================
用飛鷹 7代

模擬裡面 搖控器選擇為 1.InterLink Elite ~

測試的 搖控器 FF-7 飛機模式 ~
4 通道飛機 正常 ~  多通道飛機 只有方向聯動到副翼 ~
直昇機 正常 熄火降落 在開關 B ~
用直昇機模式 ~
4 通道分飛機正常 ~   多通道飛機 方向聯動到副翼 ~   縮腳在開關  B   反向 ~  襟翼 在VR-6 左右行程很小 行程調大 關閉時 沒到定位 ~
直昇機 直接3D 模式飛行 ~

网友:
让我也试试,这个demo能用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