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3c 高手,垂直圆圈怎么画?

楼主(2011-11-08):
画圈总不漂亮,无奈自己很多次尝试都失败,主要是没人带吧,很不得法,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那个位置要怎么打舵,细节怎么处理等等,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滚?

半个古巴8字,要标准漂亮的

网友B:
就是手感而已 我刚开始也飞不圆 多飞飞  就圆了  貌似没有特别的打杆方式  全部手感 主要是升降舵 基本不动 完全靠螺距的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手感而已 我刚开始也飞不圆 多飞飞  就圆了  貌似没有特别的打杆方式  全部手感 主要是升降舵 基本不动 完全靠螺距的掌握

请问能细节分析一下螺距在那个位置怎么打好吗?

网友:
这个动作不是筋斗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高速俯冲 升降拉到位 螺距0度 保证圆 可惜没啥意识

网友:
是叫摩天轮吧

网友(2011-12-20):
叫筋斗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