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汽车发电机???请帮帮忙教教我(今天拆开了,顺便出点东西))

楼主(2011-11-08):
  小弟有一烂面包车。发电机不发电了,经修理工检查是发电机没有励磁了(修理工师傅用螺丝刀往发电机上一放感觉没有磁场),必须换。发电机带工时费一起将近400块钱。俺穷啊 ,一点钱都在5i解毒了,400块俺舍不得,我看这发电机里面的铜丝很粗应该不会烧毁吧?(呵呵!我都语无伦次了)

  有谁修过这东西,能指点指点俺,俺十分感谢
······························
······························
  我今天在废品店花80块买了个发电机回来,我以为两个能组成一个,没想到这废品店买的发电机也是没有励磁。。。。配件也合不上。连碳刷都小一号。。。。。。
     麻烦知道的朋友给说说,外置调节器就接碳刷两根线就好了吗?原先的线还有用不?

~~~~~~~~~~~~~~~~~~~~~~~~~~~~~~~~~~
~~~~~~~~~~~~~~~~~~~~~~~~~~~~~~~~~~
顺便在这里出样东西。465Q5电喷发动机改成化油器后剩下些东西想出掉换点钱,一进气支管带喷油嘴全套。ECU行车电脑。(改化油器的原因是车一到下雨天就加不起油。天晴没有问题,只要下雨并且路上有少量的积水就会有这问题。开到修理厂师傅只知道是油路问题,要一步一步的来诊断:先清洗油路;再换油泵......说是要4到5百还不一定搞好。老*一气之下去汽配城买了配件若干改成化油器的,一劳永逸了花费人民币300不到哈哈。)

网友:
磁场应该是在中间的吧!!螺丝刀放上去都能粘住那还不满身黑糊糊了??

网友:
可能稳压模块不好了

网友A:
据我了解,汽车发电机应该是直流励磁,本身就不带磁性的,你这样有可能是硅整流坏掉了,因为那东西应该是个直流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汽车发电机应该是直流励磁,本身就不带磁性的,你这样有可能是硅整流坏掉了,因为那东西应该是个直流发电机

是的,汽车发电机本来不带磁场,通电了就有。好的发电机能用螺丝刀一类的东西感觉得到磁场的,磁场还不小好像
  硅整流坏了?  好修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好的发电机  通电后磁场还不小。皮带轮上面能把螺丝刀给吸在上面不掉

网友:
检查下调节器,要不就换一个,不发电大部分是调节器的问题,发电机的励磁电压是由调节器供给的,通过调节励磁电压来控制发电机输出的电压,不通电是不可能有磁性的

网友C:
是发电机内的电压调节器坏了,换个外置的就好了,15元,我朋友是那样改的,用了2年了,没感觉到比原来的差。

网友D:
恭喜,你也中招了
典型的奸商伎俩
换下来后还可以给别人用,无缘无故就多赚了几百

网友:
你加我QQ我给你传

汽车维修电工手册79023159

网友:
硅整流坏了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而且坏了可以单独换,励磁线圈烧坏至少我还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发电机内的电压调节器坏了,换个外置的就好了,15元,我朋友是那样改的,用了2年了,没感觉到比原来的差。

  外置的?怎么接线啊?朋友

网友C:
发电机原装的是摩托罗拉的调节模块,不太好买,只能用外接线的调节器,简单的有3线的,分正极+、励磁输出F,外壳是地线。发电机的励磁碳刷要改一下,就是打开发电机把原来的废掉,单独引出2个碳刷的接线
你最好买5线的,可以用你车内仪表的报*灯(充电指示灯),这样最完美,跟原来的一样,有安装说明书的,照着接线就行,15元。

网友:
发动机内部有碳刷的,看看碳刷是否磨完了

发动机内部有碳刷的,看看碳刷是否磨完了,有历磁电压通不了电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原装的是摩托罗拉的调节模块,不太好买,只能用外接线的调节器,简单的有3线的,分正极+、励磁输出F,外壳是地线。发电机的励磁碳刷要改一下,就是打开发电机把原来的废掉,单独引出2个碳刷的接线
你最好买5线 ...

谢谢啊  朋友
  我明天 去买电子调节器
  把发电机拆开直接从碳刷上接出两线就行了  是吧? 到时候有不懂的再来请教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   看你的车是不是电喷的 电喷车用的都是整体式发电机 ,化油器的 大多是外置调节器的(在原车暖风边上)打开点火开关 看充电指示灯亮不亮。 整体发电机不着车的话大多不励磁的,所以磁性小, 万用表或灯泡测量B+有电没,最粗的线,有电就继续查  D+ 有两线方插的和两线园插的,有电没。没电线短路,有电,拆发电机,就三个螺丝。先检查电刷能不能和转子可靠连接,要是能的话   基本上就是调节器坏了,那样子其买一个就行了 ,一般我是卖35元   微车的大多通用   就是插头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明白你说的了,电压调节器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应该能修好的,线圈通常不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线圈 只要不是严重扫堂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1转子断线2电刷没了3调节器坏4定子线圈坏5输出整流管坏(一般123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也中招了
典型的奸商伎俩
换下来后还可以给别人用,无缘无故就多赚了几百
哥们肯定没做过生意,即使这么奸,开单门面的汽修也快被淘汰了,一个门面的收入已经快养不活一个小奸商了哈。现在只有4s或4   5个门面连着开之类的有势力的大奸商才活得较滋润

网友F:
发表
汽车发电机应该没有永磁的 分定子 和转子 都是绕线的 。转子出来俩个头分别接在花环上 ,就是安碳刷的地方。用改锥试不出来的,先看碳刷 在用万用表测花环通不通 再测整流管和自动调节块

网友G:
从简单开始修,看看碳刷有没磨完了, 一般硅整流和调节器不太容易坏,要有质量问题早就坏了

网友E:
碳刷是磨损的够厉害的了 但是接触还是良好的

网友H:
电喷改为化油器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