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II 遥控调整ESP + - 数的曲线问题

楼主(2011-11-08):
请固朗给一个K-7II
遥控器
调整 ESP + - 数值的曲线图,谢谢。

网友A(2012-04-08):
exp调到满值都不明显~~~~~~~~~~~~~求高人曲线~~~~~~~~~~~~~~~~~~~~~~~~~~~~
ps:450c原装9g舵机就是豆腐做的

楼主:
这个问题问了N年了,都还没有答 案,是问题问错了,还是真的没有答 案。

网友A:
kds 7II 的exp 摇杆指数设置就是以头疼,,,我正负都调到顶,,试飞没啥差别,,只能把控的摇杆螺丝拧松,调到最长,发现微调时候细腻很多,,,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