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KK板發生問題

楼主(2011-11-08):
最近淘了個USB編碼器,打算將KK板刷v2.3,拔除所有接收及電調插,插上ISP插,板上藍燈快閃一下,然後我從電腦程式中選新的v2.3,刷完後插回接收及電調插,開控接電,KK板全無反應,再次用編碼器連接,板上藍燈無閃及程式出現'未發現USB裝置',不知刷板是否出現問題,KK板是否壞了?

网友A:
刷完後
KK板没有提示吗?

网友B:
USBASP驱动有问题,需要手动安装试试

网友:
是atmel168吗? 请教刷固件的熔丝设定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是88PA, 准备换168的, 求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後
KK板没有提示吗?

沒有為意,見訊 息欄有一堆字後就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ASP驱动有问题,需要手动安装试试

已重新手動安裝仍不能

网友:
不是说只能刷168的?

楼主:
板上的IC刻的是168的

网友:
楼主,单片机锁死了,换单片机吧,前段时间我的kk也是这样坏的,换了单片机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KK板到现在都不知道如何连接收机,也不知如何解锁,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换单片机是指那部份,或是换掉KK板?

楼主:
可否發個詳細的刷板教程,因很多問題不清楚,例如溶絲好何設定等

网友:
刷不了,可以卖给我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真不行你就換掉那個單片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