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的电机不会接线请指教

楼主(2011-11-08):
应该是东方电机吧,有五根线接出,兰线和白线短接在一起的。如图3,红黑接110V就能转,求反转怎么接线?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量一下电阻吧
把短接的线也解开
做一下记录。应该有一根线和另外两根线的阻值是一样的。
这是个普通的单项交流电机?

网友:
 调速电机吧

网友:
普通的交流电机,改变启动绕组就可以改变方向,把启动电容接到红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