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捡了根木头,做了三支电烙铁

楼主(2011-11-08):
楼下花坛里捡了跟做吊顶的木头,锯成几段。

上缺东少西的垃圾床,没刀具,用没磨过的白钢条硬啃,不知是刀不行还是转速太低,狗啃似的,求指教。

没办法,砂纸侍候,先180,再360,终于光滑了。

做了三支,一个尖头,一个一字头,一个马蹄头。

拆一个松下笔记本电源,26V2.5A,做工真好,体积又小,洋垃圾,我的最爱。

全家福

三支烙铁总成本:
电源:  10.5
外壳:   3.0
控制板: 9.0
T12芯: 三支26.0

不计邮费的总成本:48.5元

五秒化锡,强啊,强烈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
做了三个尖?那尖是自己做的?

网友:
应该再做个电压指示器

网友A:
这个牛逼,一定要顶。

我才知道电烙铁能这么弄。
那个电芯是自己买的?
低电压的?不是220v  的?

长见识了。

网友B:
白光烙铁 我就用的这个   不过我用的数显电路。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知道电烙铁能这么弄。
那个电芯是自己买的?
低电压的?不是220v  的?

长见识了。

白菜白光,真是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光烙铁 我就用的这个   不过我用的数显电路。谁用谁知道

曝个光

网友C:
俺是用t2滴,感觉楼主这个烙铁芯插太进去了吧,发热的时候会不会闻到烤木头的香味啊
另外你那个电源怎么外壳边上有那么多的空位啊?一般这种小适配器里面都是很充实的很难找到空地方加东西了

网友D:
控制板: 9.0
T12芯: 三支26.0
在哪里买的?求链接,呵呵。另外,电烙铁温度这么高,木头不会烤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 9.0
T12芯: 三支26.0
在哪里买的?求链接,呵呵。另外,电烙铁温度这么高,木头不会烤糊么?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是用t2滴,感觉楼主这个烙铁芯插太进去了吧,发热的时候会不会闻到烤木头的香味啊
另外你那个电源怎么外壳边上有那么多的空位啊?一般这种小适配器里面都是很充实的很难找到空地方加东西了

有点温,不热,白光还是很强的,我的25W内热式,手指握着的地址很烫,白光好多了。
壳是以前做其它东西时另外买的,现在拿出来用,竟然刚刚好,真是绝配。

网友:
白菜白光,好东西啊!

网友:
同求连接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 9.0
T12芯: 三支26.0
在哪里买的?求链接,呵同求连接呵。另外,电烙铁温度这么高,木头不会烤糊么?

网友E:
这个好,我是用黄花菜的,坏一把扔一把,等我有时间D几支铝合金手柄白菜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我是用黄花菜的,坏一把扔一把,等我有时间D几支铝合金手柄白菜芯的

铝的虽然好看,但导热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的虽然好看,但导热啊。

很想做一个 不过电路不懂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赐教

网友G:
用的是杉木吧 ,木质不够硬 我原来也想买白光的,后来干脆买了两支有把柄的12v烙铁

网友H:
楼主好耐性啊,用电木做个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很想做一个 不过电路不懂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赐教

不用懂电路的,只要买个现成的控制板(框内全部已经做好的),接一下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想做一个 不过电路不懂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赐教

奇实我只是个装配工,装配方法请见21兄弟给出图,我就是买的这个控制器。
另外,我的电源是26V有点高,但更快,15V化锡需要10秒,26V化锡仅需3到5秒,由于担心电路中78L05烧坏,在78L05前加了一个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杉木吧 ,木质不够硬 我原来也想买白光的,后来干脆买了两支有把柄的12v烙铁

是杉木,做柄够了,越软手感越好,哈哈,又不是干那事,不用太硬     12V的热的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耐性啊,用电木做个会不会更好点?

电木捡不到啊,其实我更想做个银的,要能挖个银元宝。。。。

网友:
支持自制工具

网友:
如用电木棒制作就完美了。

网友J:
你那个车的不光,是刀没有磨好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 9.0
T12芯: 三支26.0
在哪里买的?求链接,呵呵。另外,电烙铁温度这么高,木头不会烤糊么?

其实后面的温度不高的(烙铁3/2的地方有一个“凸肩”以下)我用一个闭路电视线的接头改了一下,套在那个3/2的地方,后面直接用塑料的原子笔笔杆,一样没事 电源是24V的笔记本电源,里面非常挤,好在那个现成的线路板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那个车的不光,是刀没有磨好吧。

刀肯定不好,不知道转速有没有关系?我估计最多800转。

网友:
请问这木头怎么打孔的?那孔估计有10cm以上吧?

网友:
做得挺好,就是那个控制板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实我只是个装配工,装配方法请见21兄弟给出图,我就是买的这个控制器。
另外,我的电源是26V有点高,但更快,15V化锡需要10秒,26V化锡仅需3到5秒,由于担心电路中78L05烧坏,在78L05前加了一个1k的电阻。

哦 那把买东西的链接pm一下吧 :loveliness: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不用懂电路的,只要买个现成的控制板(框内全部已经做好的),接一下线就可以

哦 原来组装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 原来组装就ok了

看看你的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曝个光

您有兴趣我就上个图呵呵。电路我是直接装在没用的电脑电源里了。(电脑电压改过现在22V左右)我这个是散件版 也就是说全部东西是买来是散的得自己焊上去 。呵呵 当时买了两套一套用上了一套焊好放那里备用。就是看起来比较山寨

网友:
我的三棵白菜

引用 网友I:

其实后面的温度不高的(烙铁3/2的地方有一个“凸肩”以下)我用一个闭路电视线的接头改了一下,套在那个3/2的地方,后面直接用塑料的原子笔笔杆,一样没事 电源是24V的笔记本电源,里面非常挤,好在那个现成 ... [/quote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试过那个木头遇到高温时候会不会燃烧

网友K:
小心着火啊

网友L(2019-02-19):
白菜白光楼主的手柄做的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