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

楼主(2011-11-08):
小弟最近想在主轴通孔内加装一个顶尖,要求可以在主轴内滑动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B:
是不是顶尖在主轴里先移动再锁紧?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应该能做到的

网友B:
你看这个
不马虎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B2%BB%C2%ED%BB%A2
按这个结构改改
估计能行

楼主:
要是装个直线轴承里可行吗 用光轴做个顶尖

网友C:
至少你要先把主轴孔镗一下 那个通孔没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