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谢谢!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1-11-08):
充电器
是Imax B6ac!最近买了个平衡充电板(就是可以插多组
电池
的)请教大家要怎么使用哦!充电器哪里需要设置吗?还是就像冲一块电池那样!

楼主:
自己顶!大家帮帮忙哦?!

楼主:
自己顶啊!怎么没人帮帮忙么!

网友A:
你这个充电板是把多个电池并联充电还是把6S分成两个3S或者3个2S充电,两种充电板是不同的,看充电板说明书。

网友B:
能充2个3S的或3个2S的那种需将充电器设成6S充电,如果是那种可以充6组池的是你充哪一种你就得设哪一种充电方式,如3S的就得设成3S的充电模式,不过你要充3S电池的话6组都得3S电池,充6S电池的话6组都得6S的电池。

网友C:
不发图谁也不知道怎么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