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FPV专用灰机,新机到货,安装调试,天气好点就试飞

楼主(2011-11-08):
2米FPV专用灰机,新机到货,安装调试,天气好点就试飞
请大家指点~,这么大的jj还是第一次飞,紧张啊

楼主:
还是有点小问题,不晓得是运输途中压坏了还是 本来就是这样子

楼主:
这灰机这么起飞啊,用手丢吗?

网友:
好!顶!顶孕妇飞机一定要温柔啊!不可暴躁,

网友:
电机座位置比较性感

楼主:
想问下各位老鸟
1、电机座需要改不?
2、升降舵机听魔友说要5kg的金属舵机才可以
3、此机的最低时速是多少?开襟翼呢?襟翼一般设多少度?

网友:
一:电机座不改用2216动力基本也够。
二:大滑不需要用金属,如果有金属的当然更好。
三:这个大灰机很好飞,不过速度比我的二米凤凰稍快,但襟翼不开也很好降落。
四:这个灰机没起落架当然手抛起飞。我看了一下你的JJ图片,当心第一次手抛起飞时栽头
五:建议LZ还是先熟悉了大JJ的性能后再装上FPV设备。

网友:
别忘了,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抛出去啊?否则就......

网友:
电机座和机身接缝处建议用纤维胶带封合加强,否则炸机容易把电机座炸裂

网友:
都在往大的发展啊

网友:
这架飞机我还在思考阶段,没有实际组装

一点个人的认识,说一下共同探讨
电调安装在电机座里面,减少电机间的连线长度,机腹粘贴一块木条或者塑料胶皮之类的做降落滑块,机尾和地面接触的地方正好是螺丝组建,也是会有刮碰变形的问题,也用相同办法加强。重心一定要在机翼给出的位置或者稍前一些,初飞记住要尽快爬高,在高空在进行各个舵面的调整,现在飞着的742-5和这个载机不同的是机身长度,机翼是相同的,2200克重量下,油门全关闭,无风,手动最稳定滑翔时速30公里,机身仰角是+3度(飞控显示的数据),也尝试过更低的滑翔速度,没有录像数据,不做陈述,可以看我的一个录像视频,全程28分钟,只做了少量节减,空中最低的时候几次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