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260A的十字盘

楼主(2011-11-08):
新人 弱弱的问一下,九鹰260A的十字盘球头两,长两短,应该怎样连接连杆呢?是接长球头还是短球头?这有什么讲究吗??
我的260A接两个短的球头飞行比较稳定,连接两个长球头的时候,飞机就跟喝醉了酒一样,逆时针画圈.郁闷.
潜水很久,没有见到过介绍类似问题的文章帖子,所以上来求教.

网友A:
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标题
看网上图片是连接的长球头,可我这个接长球头就跟喝酒一样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B:
长球头,舵量大,短球头,舵量小

楼主:
标题
多谢楼上大哥指教
舵量大了抗风能力是不是也有提高呢?
等早下班回去试试哈。

楼主:
哈哈,确实是舵量大了很多,只前应该是我调整的不好.
另外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JJ右侧飞比较有力,速度比较快,而左侧飞就相对无力,速度也慢很多呢?

网友C:
建议LZ多潜水
舵量大JJ灵活,比较难控制(对新手,比如我);舵量小比较稳定,但飞起来慢幽幽的。
至于向右灵活向左迟钝的,关于JJ向左侧飘的帖子很多,建议LZ潜水学习。LZ是不是调了微调让JJ不向左飘?看看JJ的万向盘是不是水平的,舵机的上下行程是否一致。没控舵是舵机臂应该是水平的~~~
希望对LZ有所帮助

楼主:
楼上说的是,最近每天都来潜水,也根据学来的知识再结合JJ实际运用.今天我也在调试的时候发现舵机的上下行程不一致,调整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点效果,但还是不特别理想,只能说是有改善.
今天双飞了12个起落,所有电池都没电了,只能等明天继续调试了.哈哈
260是直线舵机,如何看舵机臂?? 不会是说,中点的时候,电位器臂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