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个起落的cp主电机终于挂了

楼主(2011-11-08):
今天飞第二块电不到1分钟突然发现电机无力快速下降。接着再换块电,好了飞机往上窜了下直接就下来了电机彻底报废。300来个起落了也值了。尾电机倒是没事不过估计也快了。有cp的都说说你们的主尾电机使用的情况。

网友:
我的是大浆夹机体报废电子设备还好

网友:
没用过 观望

网友:
300多?赚大了!

网友:
绝对好RP啊,楼主每个起落1分钟的话,人品据说都不错了....

网友:
飞了几十个电,还行。 已入1220备用。

暂时不准备无刷了,有刷挺好的。

等技术到那个级别了再上无刷

网友:
1220适合冬天,夏天发热也惊人,也要等几分钟再飞,换无刷也不只是为了暴力,就是为了能连续不断的飞

网友:
玩CP,新机不到10个电电机就挂了的飘过

楼主:
1220电机好用吗,我的坏了还是买了个原厂的。在路上

楼主:
关键是用1220电机还能用原厂电池吗。我有6块原厂电了再换电池成本就大了

网友:
楼主好rp,不过根据我拆的第一个挂掉的cp电机我觉得300个起落也不是不可能,我的飞了100个左右的起落然后出现不稳定的失转现象,但后来完全时转时不转,但拆开后发现电刷完好,觉得可能是电机的线头断路,估计是太热造成的,如果注意每个起落都休息的话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回13楼,我的也拆开看了,铜刷一边已经磨完了。转轴磨的也是很细了,基本300个起落应该是极限了,50块钱玩一个多月也还算值。

网友:
平均能飞200-300的话就完全没必要改无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3楼,我的也拆开看了,铜刷一边已经磨完了。转轴磨的也是很细了,基本300个起落应该是极限了,50块钱玩一个多月也还算值。

所以个人认为cp排除电机接触问题,电机正常寿命估计就是300个起落,不知道说得是不是对

网友:
新手观望

网友A:
我的电机估算也有100个了吧。等他坏了,试试用260a的电机看看能不能用。
换无刷,不是耐用不耐用的问题。主要是有刷的飞两个电池就要休息几分钟,不能一口气飞,就这点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机估算也有100个了吧。等他坏了,试试用260a的电机看看能不能用。
换无刷,不是耐用不耐用的问题。主要是有刷的飞两个电池就要休息几分钟,不能一口气飞,就这点不爽。

试过,260的电机可以用,动力稍显不足,悬停什么没问题,3d本人水平问题没试过

楼主:
19楼请问260的电机怎么装到cp上啊。固定座怎么从原装马达上拆下来啊。还有齿轮是怎么拆的。拆下来是怎么装到260电机上的。麻烦说说

网友:
1220电机当时是我找的一个替代品,动力强劲,但发热也惊人,还要换电池,冬天用用还行,建议别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9楼请问260的电机怎么装到cp上啊。固定座怎么从原装马达上拆下来啊。还有齿轮是怎么拆的。拆下来是怎么装到260电机上的。麻烦说说

用钳子夹住马达座轻轻敲马达轴,把他震下来,也可以稍微加热,他中间有一层散热的硅胶,松了以后很好拿下来,齿的话用拔齿器或者小钳子翘出来

网友:
装的话260的电机有点略小,可以用点电脑cpu上散热器用的硅胶涂层,或者用玻璃胶裹一圈,齿的话用小锤子慢慢敲进去,也可以先给齿加热,有利于插入(我怎么有点想歪了~~~O(∩_∩)O哈哈~)

网友:
不过个人觉得用260的电机还是有点疲软,据说320的电机动力比260的大,不过要贵很多,所以还没试,手里有的朋友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