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解决_好盈铂金60A电调刹车设置

楼主(2011-11-08):
我用它来飞电动滑翔机,需要设置刹车。刹车力度有三档,分别是 soft / hard / very hard ,其中前两档力度均不够,无法刹停11寸折叠桨。
可若是设置为 very hard 最大刹车力的话,刹车力度又大得出奇,而且是突然刹住。随着油门杆归零,电机“砰”的一声给狠狠刹住了,机身都猛地一震。我飞了几圈下来居然把电机座给震松了!! 再来几下估计电机就要掉下来了。
不知道好盈电调是否可以设置刹车力度与油门杆位相匹配,通过油门杆位来控制刹车力?请高手帮忙想想办法。小弟谢了先!

网友:
一般不用刹车

网友:
单向电调没有拖杀吧,可能这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杀车呢?靠空气阻力停下来不挺好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空气阻力无法让螺旋桨折叠回来,风会把桨叶吹得旋转,而桨叶旋转就会产生“离心力”,这个离心力远远大于风作用于桨叶上的压力,我同时用了24股猴皮筋在桨叶根部拉着呢,都无法让它折叠回来!!看来刹停电机是唯一的办法,而又要柔和的刹停,呵呵。

楼主:
电调刹车功能应该是通过MOS管使电机的3个相线以一定的占空比相互导通来产生刹车的作用。电调设置了中等和柔和刹车力度的时候,在刹车时可以听到电机轻微的“嘶嘶”声,这应该就是MOS管的占空比造成的。无刷电机如果把3根相线连在一起的话,用手转动转子也会感到非常大的阻力。
要是好盈能修改固件,更改中等刹车力度时MOS管的占空比就可以加大刹车力度。或者让占空比逐渐增加,直到最大。
呵呵,自己瞎猜的

网友:
用车的电调吧 那个可以调刹车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