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与DX8的对比和选择

楼主(2011-11-08):
准备换控了,在8通的T8FG和DX8之间纠结着,希望各自的用户或者都有的兄弟来给点建议。
在德国futaba是robbe代理的,价格贵很多,但是服务很好,所以肯定在德国买了(非robbe产品,出钱也不给修)。
DX8是Horizon德国代理,服务也很赞。
因为目前有2架飞机,所以需要2个接收机。 T8FG去店里摸过很多次,因为丑和没有回传,一直没有下手;DX8没有见过实物。

先来个情况对比,如有错误请指正:

1. DX8
配置特色:11ms传输速度, 2048分辨率,双向传输(飞电直可以检测动力电压),6组混控,全轴承摇杆,计时有振动提示,油门短行程,DSMX向下兼容DSM2,有过召回记录。
相比T8FG的优点:省电(已经从hobbyking买了4000mah,lipo发射电),全轴承摇杆,双向传输,原装2个接受机,油门短行程,可以用来飞MCPX,振动提示很有用,不知十字盘混控的调整是否精细。
补充:刚才研究了DX8的混控,直机模式下,DX8提供了8个已经编程的混控,另外还有6个自由混控可以使用,貌似飞直机也够用了。

2.T8FG
配置特色:7ms传输速度,2048分辨率,14通,FASST的2.4g模式,半轴承,丰富的直升机混控,细腻的屏幕(相比DX8),丑,robbe原装2800mah锂发射电,据说电位器和屏幕不耐用,新出了T8J不止是否是T8FG的升级还是阉割版本。
相比DX8的优点:群里推荐的兄弟多,油门有Teflon片,稳定的FASST系统(以后换12Z可以接着用接收机),14通,可自定义的5点曲线横坐标点,强大的混控(飞F3C精细调整都够了)。

网友:
个人喜欢dx8

网友:
分析的好透彻 像是给大家讲的

网友:
T8FG的高速模式是6ms, 略微快一点

网友:
8fg是14ms和7ms,
另外推荐8fg
F3C这么苛刻的都大把人用,还需要什么理由么

楼主:
多谢楼上和“飞鸡”兄的补充,继续摇摆中。
主要是2个东东在德国差价快100欧了,而且DX8应该我还可以拿到更优惠的价格,大概340欧左右搞定。
F3C也只是目前有打算要去试试,不知道DX8能否胜任,目前个人还是偏向于DX8更多一些。

补充:刚才研究了DX8的混控,直机模式下,DX8提供了8个已经编程的混控,另外还有6个自由混控可以使用,貌似飞直机也够用了。

网友:
飞mcp x,飞kt机可以选择便宜的接受。经济点

网友A:
dx8功能上强些,价格上低些。
不过我用的是8FG,对比的是JR9X2 PCM和DSX7,我更喜欢副他把的软件设计风格。另外FASST算是优势。

我的8FG是日本地震前买的,据说屏没有问题。电位器么,我现在用得不多,总共才50小时,没感觉。
JR系列的操纵杆手感更加清晰,不过DSX7被我玩遥控车漂移之后(方向和油门来回反复猛扳),回中精度变差。
不知道是因为它中立点死区小还是材料不好,我觉得F家的这么玩也未必受得了,但是中立点死区大点就不知道有这事了。

F8J都没有FASST,应该是阉割货。

网友:
 好详细的比较。

 不相上下,个人偏向DX8,因为现用DX7。

网友B:
飞直机,不用futaba 是调不好的,具体可以去油机区看看那个futaba swash mix 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直机,不用futaba 是调不好的,具体可以去油机区看看那个futaba swash mix 的帖子

揍是因为看了xuesing的那个帖子才又纠结的,不然我早定了DX8了。
T8这个丑八怪很伤人,而德国的T12FG居然卖1100欧的超级杀猪价 ,二手的12FG因为没有校准程序又不敢买。
T12Z就更是贵的离谱,2000欧,2手的也买不起

网友:
纠结啥,设备必须要的是稳定,然后是功能,最后才是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dx8功能上强些,价格上低些。不过我用的是8FG,对比的是JR9X2 PCM和DSX7,我更喜欢副他把的软件设计风格。另外FASST算是优势。我的8FG是日本地震前买的,据说屏没有问题。电位器么,我现在用得不多,总共才50小 ...
用力过猛了吧?jr7也搞过不少,按理来说不应该这样,控本来就是温柔对待的呵呵

网友:
DX8同样有swash混控……

网友:
如果要玩无副翼,绝大部分操作都在3轴陀螺上面实现了,复杂的混控显得更没有意义
这种东西影响国人选择的只是无聊的品牌观念作怪吧...

网友:
ko

楼主,hobbyking是那里买的,我找了很久,能告诉我吗?大陆有没?我以为德国的电子产品很便宜,还是这贵,dx8价格都不错,和大陆差不多。

网友:
飞直升机还是8fg好点

网友:
DX8  抵制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