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转速表..表头 ..还有求吗?扔了可惜

楼主(2011-11-08):
加5V电..电源是一个手机直充充电器改的

症状是数字在跳...加电就跳......

背面好奇怪.留意特写处.....两个蓝色的接线端子是用铁线连接起来的..

我剪开了...故障依旧.....

网友:
转速表很便宜的,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A:
哦?

用电池试下吧?手机的电源干扰厉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淘宝最低28.北京的.未算邮费...10块还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用电池试了下...还是跳

网友:
基准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试下吧?手机的电源干扰厉害呀

手机电源?手机就是用电池做电源的呀。

网友:
还是换个电池试一下吧。有时候手机电池是虚电。

网友:
这是电压表头吧,

网友:
有时间有兴趣就查查资料修好它!否则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个是电流表头吧!你剪断的像康铜丝做的分流电阻,如果数字跳动估计是Mc7135坏了,和ICL7135通用。

网友:
扔了好,功夫值钱。

网友:
寄过来给你修复一下

网友:
我最近在做表头,带那个555的,很方便

网友:
这个是四位半的数字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