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楼主(2011-11-08):
千担心万担心,260A的尾电机坏了,才三天,应是摔坏的,还没坏的同志美女,最好有什么东西小线捆绑下尾电机那条红线,摔下摔下,把电机里的电刷那个线头摔松了,终结完蛋,电子方面我是脑残的。

快来人呀,有人说手机震动电机可以用,有人实贱过吗?买原厂的贵!换后面电刷盖,。自问没本事,粗手粗脚的,就算弄开装回也坏的,也不懂电焊

网友:
如果不想DIY的话,就只好买原厂的了,尾电机或者干脆尾组。
电机的固定用热熔胶就可以,便宜,牢靠。
不过玩航模,不锻炼自己动手能力是不行的

楼主:
绝对不买配件,贵,奸商,三样配件可以买台空机了,打算请人弄,今天下雨,冷空气南下。等天气到手机店弄几个6MM震机马达。听前辈说260尾电机一般坏后盖的电刷。到时直接换后盖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很多老帖回答,不多做回答了

网友:
 如果是朋友还可以修修,呵呵普通的收费就够呛。
换新尾电机组吧,然后尾巴弄个像花CP一样的套套保护下

网友:
就在2块五的电机换上就可以了关键尾管要加长。

网友:
原厂的是贵,不过偶然间发现210的主马达规格和260的尾马达是一样的,都是原厂,26一对,好像比单卖便宜,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尾电机的线也断过,如果可以看到电机里的线头的话就直接用电烙铁烫后盖把线头露出一点,再用焊锡焊在那个线头上,等冷了,拨动焊锡,如果不掉的话就说明粘在里面的线上了,再把连主板的线焊在焊锡上就行了.换后盖的话很麻烦,电机壳太软了,钳子一夹就摩擦里面的线圈了.

网友:
楼上高人

网友A:
260A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尾电机坏了。。。是舵机挂了。。那才叫可怕。。一个主控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A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尾电机坏了。。。是舵机挂了。。那才叫可怕。。一个主控150

我现在又了一套机来换件的,本来想买空机的,空机190,盒260,就买了个盒的,盒多个控,多个电25元,还有4个5号电池8元,260-33=37买了个控。坏那个都不怕^_^ 机械件一般都可以自己动手修,电路不懂,所以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