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S花屏问题

楼主(2011-11-09):
装了FMS一运行就花屏,是怎么回事啊?用过的帮忙看看啊!

网友:
LZ, 您用啥视窗系统?FMS最佳的搭配是XP,Vista就要补丁文件。
W7完全无法使用,因为FMS的软件程式编写太旧,无法与W7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xp啊!

网友:
您这FMS是多少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最新版 花屏

网友:
有尝试重新灌过吗?先试试看。

网友:
画面呈现花屏的原因有二:一、飞场的版本与FMS不符合;二、FMS灌入过程有档案已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xp啊!

提供下 軟體是在那下載的 我用xp 來執行 就知道是否有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