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客服请进!我的WOOKONG驱动装不了!急啊!

楼主(2011-11-09):
新买的四轴版wookong 驱动怎么都安装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急!!!!

网友:
是否有具体的不能安装的提示,请描述的清晰一些,以方便我们更好地分析情况。

楼主:
就是直接提示安装不成功!

我用的是WINDOWS 7的64位系统

楼主:
这时我选择的是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之后就出现下面不成功的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和我联系吧,我协助您解决。

楼主:
请问如何联系您?

请问如何联系? 可以电话联系吗?

网友:
是不是64位系统原因!

网友:
可以通过假行僧的个人介绍找到我的联系方式,任何联系方式都好。

网友:
顺便问一下,您是下 载的64位驱动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