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手机控制固定翼

楼主(2011-11-09):
最近突发奇想,用手机做一个固定翼的遥控器
硬件如下
手持端:
Android平台手机一部(要求支持多点触摸(至少两点)和蓝牙)
蓝牙串口模块一个
透明串口数传(1200米)一个
直接将蓝牙串口模块和透明串口数传对接,然后供电即可(简单方便),逻辑和数据通信管理均由手机上的程序实现。

机载端:
GPS,
透明串口数传,
自制飞控板 将AHRS姿态(LSM303DLH + L3G4200D 自己做融合算法,计算Pitch,Roll,Yaw),GPS信息等 发送到透明串口。飞控要求可以自动返航,自动控制机体姿态,自动起飞,锁定航向,通信断线重连等功能。主控核心采用STM32F103CB

初步构想上,Android平台上,用google map做一个地图上叠加的实时轨迹显示,一个三维的飞机姿态显示,高度,速度,电压,电流等信息。
还有两个触摸的控制杆(可以配两个iphone上用的实体吸盘式摇杆,估计手感会好一点),一个是控制垂尾和油门,一个控制升降舵和旋转舵(类似于Android平台上的触摸游戏),当然还可以用重力感应控制飞机姿态。

预计两个月之内可以搞定,到时候上上来和魔友们分享一下。

现在飞控部分,AHRS动态姿态程序已经快搞定了(我的做法是,先算出静态姿态,然后用陀螺和四元数法算出各姿态轴上的角速度,然后和静态姿态做互补滤波即可,没有搞复杂的卡尔曼滤波,对于固定翼飞机这种对姿态要求不是那么高的场合应该是够用了),剩下的就是利用姿态控制舵机了,比较简单。

Android平台上的Opengl(用来显示三维姿态)和google map图层显示部分也已经初步调通,剩下的就是通信过程了。

诸位魔友,多提意见,多拍砖,这样有利于我完善这个东东

///////////////////////////////////////////////////////////////////////////////////////////////////
进度更新:

昨天晚上把机载飞控装上了被我炸了N次的BF-109像真机,这个JJ我飞的最长的滞空时间应该不超过5秒钟,试了一下舵面控制,根据实际的舵面反应,调整了一下PID参数,现在只有Pitch和Roll两个轴的控制,希望加入了稳定环节之后,能让我爽飞一次,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测试了一下融合的效果,感觉还凑合,在机载这种姿态变化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应用起来估计还凑合,比较郁闷的一点是,使用磁场传感器测航向需要校准,好不容易校准好之后,重新上了一下烙铁,结果又要校准,挺麻烦的。
上一下测试曲线的PP

前天练习了一下,一上午连炸5次,所有备件都炸光了后,收工回家,看来实现飞控的辅助控制刻不容缓啊。
今天晚上抽了点时间把舵机控制搞定,可以实现输入的遥控PPM信号读取,并在另一个IO上转换成舵机PPM信号输出。
上一下我现在用的一个实验电路板的PP(图中USB口是用来输出调试信息的,方便看各个传感器的波形,顺便供电):

网友:
Lz很牛.值得期待!

网友:
LZ和藤椅网址上的做法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厉害 只能膜拜了

网友:
 据说苹果手机可以搞,但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楼主搞的是 双向传输 ,藤椅的只是吧PPM信号通过别的装置发射出去。

楼主:
2011-11-15进度更新
进度更新

网友:
标题

膜拜又烧香

网友:
加油,祝你成功!我也有部i9000

楼主:
进度更新,看一楼。

网友:
想问下楼主,STM32的IO电压是3.3V的,控制5V的舵机有问题吗?

楼主:
木有问题,注意,那只是用来做电平比较的,大部分的舵机都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
这个疑问在我脑子里很久了。

网友(2012-09-29):
引用 网友A:
http://www.mxsj.net/thread-13415-1-1.html

这个思路好.

可以用飞梦的 2.4G 改装套件试试.

网友:
LZ碉堡了,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