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60的突发奇想

楼主(2011-11-09):
大家都知道,260的尾
电机
很容易坏。换7MM尾电机,可以是可以。但是换好以后还要调整。总体效果不如原装的好。在网上买6MM的又锁不了尾。因此我就想问大家能不能用坏了的尾桨做一个四叶片的尾桨。用网上买的那种6MM电机。

网友A:
我也在想~~~我是想换个大点的或者3叶四叶的

网友B:
加长尾管就可以了

网友B:
用2块五的都可以锁也不用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买的能锁尾我买的都锁不了。麻烦说一下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长尾杆带来的问题就是飞机做动作完后会有荡秋千的动作吧。前后重心变了

网友D:
加大桨锁尾会好一点,但是转向不灵活,阻力变大,而且突然转向时由于尾电机输出跟不上会出现强烈自旋,嘿嘿,这个有点难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