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FL 电池

楼主(2011-11-09):
问下各位大大600EFL 12S
电池
用XT60插头飞3D够用不?会不会吃不消烧了?

网友A:
不会吧,我就用XT60飞了几十个起落的3D也没事,不过防火花措施要做好

楼主:
嗯!那放心用了!谢谢LS的大大!

网友B:
请问怎么防?串联电阻?

网友C:
我是用帶套套的4MM香蕉插,经过不下一百次起落,完全没问题。

网友D:
XT60五十起落内都没问题。。。。等里面黑了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