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这里有个题,有兴趣的不妨一起琢磨下。

楼主(2011-11-09):
制作一个航空器,满足以下要求:
1、重航空器,即飞行重量大于空气的航空器。
2、各方向最大长度不超过150mm。
3、室外无风条件下飞行。
4、最小连续飞行时间30分钟。
5、遥控飞行,即可人工控制其飞行姿态和轨迹。
航空器形式,重量,动力,遥控方式不限。

网友:
相当有难度。。。如果是我的话,会考虑串列双翼,充分利用面积,减小非升力部件,减小阻力,选择大升阻比的翼型,使用大螺径桨,尽可能减低转速,减小电流,方向舵,没有升降舵,,适当上反角,使用电磁舵,充分榨取电池能量,机身和设备尽可能轻,把重量留给电池

网友:
2和3同时出现,比较难...

网友:
搞个小四轴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三翼,主翼150*50mm,平尾100*40mm,轻木加保鲜膜(每平尺0.67g的),4*8、12欧电机、1*10减速、10cm长碳桨,35ma电池、减重至1.3g,20ma红外接收减重到0.2g,电磁舵3.8mm、电磁铁1.5*2mm、120殴,电机连接线0.1mm漆包线,舵机连接线0.07mm漆包线。空机1.3--1.5g,全重5g上下。电池飞到过放。
    不过这个不好玩。
    最好改成4*12、8--10欧电机,双翼,主翼220*80mm、双上返,平尾150*70mm,1*2mmepp粘0.4--0.6*0.1mm碳丝做空机,机身碳丝加宽至1--3mm*0.1mm,每平尺0.75g--0.8g的保鲜膜,8cm碳桨,1*7减速、0.2模齿,红外接收用40ma的,配20ma电池(减重后1.05g),电磁舵用4.5mm100欧上下的,全重不到6g。飞到电池过放是20分钟以上留空,35ma电池没试过。50度以上爬升,最小转弯半径0.5米,最慢速度每秒0.5m。

网友B:
1、重航空器,即飞行重量大于空气的航空器  略大于空气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翼,主翼150*50mm,平尾100*40mm,轻木加保鲜膜(每平尺0.67g的),4*8、12欧电机、1*10减速、10cm长碳桨,35ma电池、减重至1.3g,20ma红外接收减重到0.2g,电磁舵3.8mm、电磁铁1.5*2mm、120殴,电机连接线0.1mm漆包线,舵机连接线0.07mm漆包线。空机1.3--1.5g,全重5g上下。电池飞到过放。
    不过这个不好玩。
    最好改成4*12、8--10欧电机,双翼,主翼220*80mm、双上返,平尾150*70mm,1*2mmepp粘0.4--0.6*0.1mm碳丝做空机,机身碳丝加宽至1--3mm*0.1mm,每平尺0.75g--0.8g的保鲜膜,8cm碳桨,1*7减速、0.2模齿,红外接收用40ma的,配20ma电池(减重后1.05g),电磁舵用4.5mm100欧上下的,全重不到6g。飞到电池过放是20分钟以上留空,35ma电池没试过。50度以上爬升,最小转弯半径0.5米,最慢速度每秒0.5m。

第二个方案的尺寸超过150mm。红外也不太适合室外使用。上星期在室内,照明光源就让我的红外失控了。
这个方案和shark说的,都还比较靠谱。四轴不知道做这么小能不能坚持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重航空器,即飞行重量大于空气的航空器  略大于空气重量

严格的说,应该是航空器的平均密度大于空气密度。略不略不知道,我认为这个略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很多重航空器都远远大于空气。。。。。。可能我在空气后面少打了重量,但略字无意义。
这条的意思就是不能用氢(氦)气球、热气球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调频或2.4g,国内能找到的接收机全重,手掌机每增加0.1g,感觉的变化就很大,用电量就更不用说了,完成你的指标唯一的选择就是红外了,虽有失控问题,但在晚上,在远离住户和车灯的地方很少发生失控。夏天到初冬,晚上的气流也平稳,白天在室外很难找到平稳气流,没有大半径飞行,没有平稳气流,达到你的指标基本不可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国内何时能见到0.3-0.5g调频或2.4g二通接收呀!不过0.5g的对你说的指标也大了。

网友C:
我大胆猜想,老胖熊同志已经做出来在玩了,故意考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何时能见到0.3-0.5g调频或2.4g二通接收呀!不过0.5g的对你说的指标也大了。

2.4G的我有,减重后大约0.5g,而且还有进一步减重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胆猜想,老胖熊同志已经做出来在玩了,故意考我们的

没有。这个其实是别人的题目,我只是觉得好玩。

网友:
30分钟太难了。要么用最近muller的做法,氦气抵消电池分量。

网友:
如果用30毫安以内的电池飞30分钟,电机的工作电流起码要控制在50毫安以内。(内阻小得空心杯空载就要40-50毫安左右)而且要提供至少1克以上的拉力,以现在的国内玩家的技术,这个几乎是搞不定了,哈哈,熊是看论坛不热闹,来搞气氛的。哈哈

网友D:
我记得,现在室内电动遥控留空时间记录是一小时四十分钟还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反正过一个小时了。。。是一架黑丝创造的。。有点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现在室内电动遥控留空时间记录是一小时四十分钟还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反正过一个小时了。。。是一架黑丝创造的。。有点年头了
没见过视频,符合lz的第2条么?

2、各方向最大长度不超过150mm。

网友:
哈哈,就是模仿人家的MAV 试试,真不知道他们的50G以上的飞机是怎么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符合,明显大不少

网友:
很难很难

网友F(2012-03-14):
回复 楼主:
还能怎么减啊

网友G(2012-05-11):
做个充氦气的机翼,机翼中空,冲上氦气,做成双翼机,起飞重量1-2克

网友H:
翼展15cm 这个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