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代替舵机或舵机齿轮

楼主(2011-11-09):
买cp一个月,就扫了两个舵机,一个舵机接近60,耗不起啊,现在玩cp的成本快赶上mcpx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下解答,

网友:
我也在寻找,呵呵,不过你这也炸太狠了吧,我那是狂撸,也才撸坏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俺拿来就是狂操练技术的,mcpx玩熟练的动作

网友B:
淘宝: 2g舵机

找个尺寸接近的就ok,尺寸较接近~~~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俺拿来就是狂操练技术的,mcpx玩熟练的动作

如此说来,还是cp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 2g舵机

找个尺寸接近的就ok,尺寸较接近~~~

纯属异想天开,有的话,还用上来问么

网友D:
我的CP也扫了升降舵机的齿轮,不过它虽然扫了齿,如果不作太大幅度的动作,飞行起来根本看不出升降舵机扫了齿轮,侧空翻和倒飞也很平稳,真是很意外。
由于华科尔没有CP的舵机齿轮零售,就算买一个新舵机回来,还是怕很快就搞定了,所以我现在也放弃飞CP,等以后有了齿轮更换才重新玩它。现在把CP的接收机拆了,安装在我的4G3上面玩,虽然4G3比CP重了不少,但是4G3的舵机比CP耐摔很多,可以放心在家里玩耍。我这架4G3的大小和V100D08差不多,如果V100D08也更换了CP那样的粗齿轮,相信耐摔程度并不会比CP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尾管多长?20CM?

另:滑嗑尔3G舵鸡已有全套代换齿轮

网友:
舵机只能买了。。这个没有配件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此说来,还是cp耐炸?

除了舵机和脚架外,其它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CP也扫了升降舵机的齿轮,不过它虽然扫了齿,如果不作太大幅度的动作,飞行起来根本看不出升降舵机扫了齿轮,侧空翻和倒飞也很平稳,真是很意外。
由于华科尔没有CP的舵机齿轮零售,就算买一个新舵机回来,还是 ...

cp脚架和大齿轮都有很好的便宜方案,就只有舵机了,现在玩mcpx,cp丢一边

网友:
同求,不过暂时还有两个备用舵机,够撑一段时间

网友:
淘宝上有一种25块左右的2克舵机尺寸跟这个几乎一样,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p俺拿来就是狂操练技术的,mcpx玩熟练的动作

LZ你不觉得CP和mCP X的三轴和舵机操控是两回事的吗?不是说谁好些,我是说手感完全不同,我玩CP多了,玩mCP X就会不习惯,相反还mCP X多了,CP又飞不好…所以为什么我最后都是割爱出了CP,留回mCP X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感,玩了cp的一段时间后,mcpx又不习惯了,不过多玩就可以适应了,最主要的是俺只有这两台机

网友:
直接换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