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不同的大浆就会是不同的螺距吗?不解!

楼主(2011-11-09):
450装上亚拓原厂的大浆油门最低时两个大浆螺距调到-2度后换上飞跃12元一副的烤漆木浆,再次量了下油门最低时的螺距,NND,一个浆是-1度,另一个浆是+2度。不知道到这样飞起来会是什么状态? 装上木浆螺距改变后还需要重新按木浆的角度调螺距吗?

网友:
木桨本来就是这样的,飞起来双桨不大就行(你这桨相差3度螺距估计要重新调)

网友A:
木桨会变形的,自然就不准了

网友B:
便宜桨的质量参差不齐的,不过相差3度确实比较大

网友C:
木桨就这样…现在玻桨也不贵啊,十几二十块钱,用玻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桨是拿削笔刀手削的么?? 感觉差不多,还有一副浆的两个厚度相差近1毫米,宽度相差近2毫米,厚的那个根本塞不进大浆夹。上次一次买了10副,才炸完一半

网友E:
 LZ都知道那叫木浆啦~~~~不解释

网友F:
波桨碳桨都有变形的,就看变形程度了

网友G:
我买的木桨质量就很好>但也有双桨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