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桨的调试

楼主(2011-11-09):
主旋翼双桨的调试:当低速油门时,主旋翼在一个轨道上,加速以后出现双桨现象。问,应该以哪一种情形为准?

网友A:
低油门在一个平面说明横轴中联等机械部分是准确的,不管怎么调浆距低速都应该没双桨,加速有升力后出现双桨说明两桨升力不一样,需要调浆距相等(机器没有问题的时候两只桨距一样就应该没双桨),如果不同的速度有时候有双桨有时候没有,可能是浆的一致性不好。

网友B:
 换桨试试

网友C:
把其中一只桨夹做上记号。。有双桨就调有记号或没记号的那个桨夹的连杆。。。前提是一幅新桨。。。用过或磕碰过的做好平衡

网友D:
两上桨的螺距有一点不同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