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XT720电容屏产生飘移了!已自己拆机修好!少图不杀猫

楼主(2011-11-09):
我的摸托裸娜XT720手机,电容屏的,这几天忽然下面4个键无效了,认真一看,是飘移到上面了。

是不是该换电容屏呢?貌似这手机蛮难拆的哦,有没有懂手机的朋友啊!!!

----------------------华丽的分割线-------------------
终于修好了!拆开手机,把屏幕的线拔一下,放静电!然后开机,飘移消失!
网上的维修费是300元啊,我省了300了,呵呵,高兴!!

我是一遍看着买家跟商家斗嘴,一边修的,还好,没走神,哈哈哈
另:图片上那两把白钢刻刀,是我自己用檀木做的,呵呵

拆机图

拆机图

修好后

修好后

网友A:
拆开把屏插头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学习,坐等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屏插头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一般的手机屏还真没你说的那插头。。。。。

楼主可以校准触摸屏一下嘛  在设置里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手机屏还真没你说的那插头。。。。。

楼主可以校准触摸屏一下嘛  在设置里面呀
电容屏是不需要校准的。点不准所要的手机程序,有可能是手机屏幕出现了问题。因为电容屏和电阻屏不一样。只有电阻屏在精确度上出现了问题,才需要校准。电容屏是不需要的。请看看下面的关于电容屏的介绍

    电容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一层ITO,最外层是只有0.0015mm厚的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工作面,四个角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层以保证工作环境。

    电容屏电容技术触摸屏Capacity Touch Panel(CTP)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电容式触摸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有一层ITO,最外层是一薄层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为工作面,四个角上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蔽层以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化学上,ITO 是Indium Tin Oxides的缩写。 作为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和透明性,可以切断对人体有害的电子辐射、紫外线及远红外线。因此,铟锡氧化物通常喷涂在玻璃、塑料及电子显示屏上,用作透明导电薄膜,同时减少对人体有害的电子辐射及紫外、红外。

    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

电容触摸屏的缺 陷
    电容触摸屏的透光率和清晰度优于四线电阻屏,当然还不能和表面声波屏和五线电阻屏相比。电容屏反光严重,而且,电容技术的四层复合触摸屏对各波长光的透光率不均匀,存在色彩失真的问题,由于光线在各层间的反射,还造成图像字符的模糊。

    电容屏在原理上把人体当作一个电容器元件的一个电极使用,当有导体靠近与夹层ITO工作面之间耦合出足够量的电容时,流走的电流就足够引起电容屏的误动作。我们知道,电容值虽然与极间距离成反比,却与相对面积成正比,并且还与介质的绝缘系数有关。因此,当较大面积的手掌或手持的导体物靠近电容屏而不是触摸时就能引起电容屏的误动作,在潮湿的天气,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手扶住显示器、手掌靠近显示器7厘米以内或身体靠近显示器15厘米以内就能引起电容屏的误动作。

    电容屏的另一个缺点用戴手套的手或手持不导电的物体触摸时没有反应,这是因为增加了更为绝缘的介质。

    电容屏更主要的缺点是漂移:当环境温度、湿度改变时,环境电场发生改变时,都会引起电容屏的漂移,造成不准确。

    电容触摸屏最外面的矽土保护玻璃防刮擦性很好,但是怕指甲或硬物的敲击,敲出一个小洞就会伤及夹层ITO,不管是伤及夹层ITO还是安装运输过程中伤及内表面ITO层,电容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原理
    当用户触摸电容屏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手指和工作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因为工作面上接有高频信号,于是手指吸收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屏的四个角上的电极中流出,且理论上流经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头到四角的距离成比例,控制器通过对四个电流比例的精密计算,得出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屏是不需要校准的。点不准所要的手机程序,有可能是手机屏幕出现了问题。因为电容屏和电阻屏不一样。只有电阻屏在精确度上出现了问题,才需要校准。电容屏是不需要的。请看看下面的关于电容屏的介绍

    电容 ...

 没看到是电容屏
一般的手机触摸屏是屏幕与触摸屏一体的  用焊锡连接,我手机坏了自己也焊过,  比较难焊接

网友:
貌似没有办法,俺是N1,漂移时只能关屏幕重开,就行了

网友C:
淘宝大把,买块自己搞。60元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屏插头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朋友你试过??

网友:
我的是要校准的哪种昨天也漂移了。按键都管用但没有菜单键无法到校准那页面。准备换手机了。问下论坛里有用wifi功能上网的吗?有的话说说速度怎么样

网友:
里程碑的用户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大把,买块自己搞。60元一块。
连60都省了,我就拆了机子,重新一装就OK了。估计是放了静电的缘故

楼主:
用了一天了,毫无问题,故障消除!

网友:
某坛子里的解决方法是拿打火机的点火器来电屏幕

网友:
wifi 像电脑一样

网友:
手机WIFI速度是杠杠的,耗电也是杠杠的

网友D:
哈哈  我看见你手机里有我发的求助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看见你手机里有我发的求助帖了
历史的见证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屏插头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事实证明,高手在这里说话呢

楼主:
是啊,呵呵,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
我的刚才拆开了重新搞了下没搞活,屏幕还烂了这下彻底希特了。

网友E:
我的HTC G3电容屏也出现漂移、左下角失灵的情况。这个机器原配的电容屏在半年前出了这个问题,从淘宝买了一个换上,这不用了不到1年又出问题了。
    晚上在纠结中拆开手机取下触摸屏仔细擦了擦灰尘再装上,故障依旧。
    突然想起出现漂移问题之前,手机淋过一些雨点,考虑是不是水从边缘渗入了触摸屏夹层中造成故障,于是尝试用热风枪的最低温度加热屏的边缘,并在鼠标垫上轻轻向边缘挤压,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1分半,装上后故障消失,现在已经反复用了1个多小时没有再出问题(修复前用上几分钟就会开始飘...),初步认定故障修复。
    用电容触摸屏手机的朋友,如果你们的手机开始出现触摸漂移或是某个区域失灵,可以尝试用这个办法修复,但不能保证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HTC G3电容屏也出现漂移、左下角失灵的情况。这个机器原配的电容屏在半年前出了这个问题,从淘宝买了一个换上,这不用了不到1年又出问题了。
    晚上在纠结中拆开手机取下触摸屏仔细擦了擦灰尘再装上,故障依旧 ...
我的电容屏才修好两天,故障又出现了!谢谢你提供的方法,我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