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H3用接口板先烧X轴。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09):
正在使用中X轴突然不能用了 YZ都是好的。电源是48V 10A的。驱动是CW250 电机86-113的 接口板带光耦。但是显示器用起来会出现干扰,集成显卡。主板915的 CPU P4 515的。。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有就是 X轴坏之前会出现3个电机乱抖动的现象 只有 ZY试好的X就坏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 ,步进电机启动时发抖过一下就好了不知道什么情况,电源不够么。
步进电机抖动什么情况啊 细分是1/8的。 脉冲是800 每分是200 每秒是32.15 郁闷啊!!!在这里先谢过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共同学习  为将来不久出世的jj做知识储备

楼主:
没有人么。。。高手现在都比较,口风比较近啊

网友:
楼主先别着急,这又不是当面提问,这些人不会一直在你对面等着你提问题的。。。。。。我的雕刻机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问了驱动卖家,也把板子邮寄给卖家了,卖家的回馈分析是我烧的这轴电机有问题,现在修的板子还没到家,回来试下再回复楼主。
但先声明一下 俺不是高手,也想求真相

网友:
先整理布线良好接地做好抗干扰工作,貌似复杂故障很多的原因其实是简单的。
电机通电时抖一下归位是正常的。

网友:
电机线短路

网友:
用的是些二手的步进什么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
2手东西碰运气,应该是电机问题,我有个电机被我敲了几下差点烧驱动,把电路板的一条线烧断了,不过接其它驱动到没事

网友A:
这东西烧 ,也不是通上电 就烧   ,也是有条件的  ,所以不总是烧

网友:
也来占个位学习一下,为将来改我的JJ积累经验

网友:
电流设置不一致会导致驱动器在细分状态烧毁。比如你设置3A,用的电机2A……芯片炸的都有

楼主:
多谢个位 帮助我在换着实验啊

楼主:
这句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烧 ,也不是通上电 就烧   ,也是有条件的  ,所以不总是烧

这句话没错啊。。。。。但是 是过一会才烧的。。。不知道啥问题啊 电机问题换个电机试试 。谢了啊

网友:
我的X轴驱动器也损坏了,买了个新的换上了,目前用的挺好
但是,我觉得我的X轴驱动器损坏了,不一定能证明你什么,也许只是赶巧了,不管怎么说,损坏X轴驱动器的概率也有33%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