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风的450,MB

楼主(2011-11-09):
起飞没事,在NOMAL下 就跟平常一样的 开启3D后飞机声音增大这也很正常 飞机有点尾巴轻微的点头 并伴随着整个机身微微的有点上下浮动 不晓得是什么时间就要来一下猛的往上一蹿 幅度还很大 是直接的往上

尾巴像鸡琢米 伴随着机身也有点轻微的上下 多稳一会儿 就开始来了 猛地一下往上窜很高

有一下我刚好在他要往上窜时才关的3D开关 关了后都还有一股力往上窜 可能是舵机还没有来得及回位嘛 还居然伴随着有一声啸叫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点怀疑MB是不是出问题了

飞机配置:
电机电调:450M+35X(电机用了很久了,电调刚换的新的)
十字盘舵机:260MG
锁尾舵机:DS520
陀螺仪:MB无副翼
接收机:JR631
遥控器:JR11X

网友:
外行人看来,3D就像是抽风嘛。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十字盘感度高了 第一个旋钮 低一点

网友:
尾巴点头可能是十字盘感度高了 第一个旋钮低点
你说的窜 如果没有风 很有可能是机器哪里的虚位问题 如果有风 一来风 只会慢慢窜-_- 窜的可能很有可能是螺距突然变了 影响螺距突然改变的 很有可能是主轴附近 的配件虚位引起的 比如旋翼头 主轴 舵机等 好好检查

网友:
枫也发帖了 啊

楼主:
 最新消息,今天晚上在办公室试飞机…结果在nomal下飞机都突然往上窜,打到天花板上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

偶是天涯

网友:
是不是电调或者控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