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陀螺仪

楼主(2011-11-09):
最近陀螺不能锁尾了,,切换到锁尾模式就自旋,非锁尾模式还能飞飞,,,这是什么情况呢??请高人指点下,谢谢!

楼主:
额,这样就挂了啊!哎……

网友A:
替换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那估计挂了,楼主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C:
 中山兄说挂了,估计救不活了!

网友D:
多半是设置问题。仔细调调看。

网友E:
换吧,换换更健康

楼主:
   几年前的gm700 不过前几天为了刷遥控器,但是不会弄,参数复位之后就开始不锁尾了!富斯的fs9x遥控器!

网友F:
是遥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要重新设置一下锁尾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