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阻

楼主(2011-11-09):
色环排列顺序:棕、黑、金、金、白。
请知道的大侠赐教 。

网友A:
我上次碰到的,棕、黑、金、   金、是 100 K。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elecfans.com/tools/sehuan.htm

色环电子计算

这是个好东西啊,省得每次都掰着手指头排颜色了

网友C:
橙黑就是3欧,棕黑就1欧,图片怎么看着像棕黑呀?

网友D:
如果颜色没看错 的话就是3欧的,关键是有很多小阻值功率电阻长时间发热后色环的颜色已经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elecfans.com/tools/sehuan.htm

色环电子计算

计算器只能计算4环的,这个是五环的。最主要的是金色环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的,棕、黑、金、   金、是 100 K。

能说说是如何判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橙黑就是3欧,棕黑就1欧,图片怎么看着像棕黑呀?

是的,是棕黑。已更正。两个金环代表什么意思?白环好像代表是保险丝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的,棕、黑、金、   金、是 100 K。

棕 黑 黄 金 = 1 0 3  = 100K ,金 = 误差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颜色没看错 的话就是3欧的,关键是有很多小阻值功率电阻长时间发热后色环的颜色已经变了

这个电阻是MP3充电器上的,位置串联在整流的前方。估计是降压用的,用表测量阻值无穷大。可能是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棕 黑 黄 金 = 1 0 3  = 100K ,金 = 误差5%。

后面还有白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是MP3充电器上的,位置串联在整流的前方。估计是降压用的,用表测量阻值无穷大。可能是断路了。

应该是一个1欧的保险电阻,从电路位置上看也是,可当做保险丝看待。
建议楼主用保险丝或细铜丝代替,接电试试,如果充电器工作正常,再换上保险丝或同样的保险电阻。

网友:
把黄当成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一个1欧的保险电阻,从电路位置上看也是,可当做保险丝看待。
建议楼主用保险丝或细铜丝代替,接电试试,如果充电器工作正常,再换上保险丝或同样的保险电阻。
这个可不敢试,锂电。搞不好会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稍微更正下,金属氧化膜电阻,104,100K,5%,应该是电容降压电路中限流用

同回15楼:
两道金色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G:
我当初学色环电阻时误差环有棕(2%)、金(5%)、银(10%)、无(20%),第三环出现金色代表10的负2次方、银10的负1次方,但是白色环在末尾没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当初学色环电阻时误差环有棕(2%)、金(5%)、银(10%)、无(20%),第三环出现金色代表10的负2次方、银10的负1次方,但是白色环在末尾没见过。

棕是1%,白色的应该是烧灼的痕迹而不是色环,中间明显有道裂痕

网友I:
只会看3环电阻

网友J:
买个新的拆下量一下就行了!反正坏了也是要买的,难道你还想D一个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稍微更正下,金属氧化膜电阻,104,100K,5%,应该是电容降压电路中限流用

 棕 黑 黄 金≠棕 黑 金 金 ,应该是10*0.1(10的负一次方)=1欧姆 5%精度,最后一个白色应该是保险电阻的意思?
出于安全的考虑,充电器应该采用开关电源,而不能用电容降压电路,所以这个电阻还是应该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F:
楼主,你看一下整流电路后面的电解电容耐压值是多少伏的?

如果这个电解电容是高压的(400v),则说明前面没有降压电路,这个电阻也就是各保险电阻。

拍个电路板照片来看看也行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当初学色环电阻时误差环有棕(2%)、金(5%)、银(10%)、无(20%),第三环出现金色代表10的负2次方、银10的负1次方,但是白色环在末尾没见过。
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白色代表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棕是1%,白色的应该是烧灼的痕迹而不是色环,中间明显有道裂痕

神游大侠也来了 。白色的就是色环,没有裂痕。可能是好照片拍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会看3环电阻

印度酱油+阿拉丁神油,就厉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个新的拆下量一下就行了!反正坏了也是要买的,难道你还想D一个吗?

只有拿着拆下来的原件去买了。你不要以为买电子元件的都是内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看一下整流电路后面的电解电容耐压值是多少伏的?

如果这个电解电容是高压的(400v),则说明前面没有降压电路,这个电阻也就是各保险电阻。

拍个电路板照片来看看也行

非常感谢X机器大侠的热心。电容是高压的。
请看图:(图中画红线的地方是连接电阻的地方)

网友:
记得以前用的保险电阻都是棕黄色,一道色环,不排除科技进步使用五色环来标识,把电路板拍个照发上来就能明确了

网友H:
果然是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然是保险电阻

另外请教下:单项交流电机的移相电容是无极性电解电容吗?

网友F:
呵呵,果然是保险电阻,相当于我贴上来的电路图左下角的电阻。

单相电机上的移相电容不应该是电解电容,无极性电解可用作电机的气动电容,用来做运行移相电容不妥了。

网友:
启动电容,误做“气动电容”了,呵呵,**。

楼主用铜丝代替这个电阻试试吧

网友K:
手上一包金属膜电阻, 棕黑金金, 一欧姆.

网友:
棕   黑    金                     金
1     0 x0.1=1欧姆            5%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果然是保险电阻,相当于我贴上来的电路图左下角的电阻。

单相电机上的移相电容不应该是电解电容,无极性电解可用作电机的气动电容,用来做运行移相电容不妥了。

好像不管是启动和运行,电容的作用都是移相吧 。启动电容容量大,有专用的启动线圈。启动后断开,不参与运行。运行电容容量小,也有专用线圈启动后不断开,参与运行。也有双电容的,一个启动一个运行。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上一包金属膜电阻, 棕黑金金, 一欧姆.

一包电阻要用到何时?赶紧给我发过来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