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素油。大侠们帮下忙

楼主(2011-11-09):
我现在有5升甲醇………和蓖麻油1升¡…硝基甲烷1升…现在要怎么配呵?我重庆的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1:4的比例即可,
一升蓖麻油配4升甲醇。
硝基甲烷看你要%之几的?按比例来就可以可以了。
一般固定翼是0%~15%就好,直升机15%~30%

网友:
素油是没硝基的,比例是4:1,体积比,甲醇4.
有硝基就看你怎么配了,硝基按具体要求加,就好算了 另外蓖麻油润滑效果不是很好,网上有卖合成润滑油,效果不错。

PS:慢了一秒就没沙发了(编辑的原因 )

网友:
回复 楼主:

蓖麻油25%硝基甲烷5-30%剩下的是甲醇 ,按体积算。蓖麻油不能低于20%,其它的问题不大

网友A:
能弄到硝基甲烷真是不容易啊 不知楼主是怎么买到的

网友:
直升机的话蓖麻油1。2:甲醇7:硝基甲烷0.8就够了,看发动机了,如果有环的话硝基甲烷的比例可以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弄到硝基甲烷真是不容易啊 不知楼主是怎么买到的

这个是我叫我一个搞化工的朋友帮我问到的。。每次只能帮我弄1升出来。。硝基甲烷70元才一升。。配出来每升比成品油少10几元

网友:
我的素油是10:1的比例

网友:
素油配1:4簡直就是浪費篦麻油的行為
配個1:10或1:11航模用沒問題
如果是車模就配到1:14
還有就是篦麻油潤滑性比合成油好多了!
所以無須配到1:4或1:5,這樣的比例不太給力又容易過熱
怠速不穩,還會積碳,發動機外殼變黑,火頭也積碳
不要再相信1:4的比例了好嗎?

网友B:
不知道楼上有没有试过,不拉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上有没有试过,不拉缸呀。

回答你
正是因為我試過才能說出這樣的比例!我航模發動機用ASP52,三葉發動機用素油是最好的選擇,但千萬不要1:4或1:5或1:6這些比例
其實兌1:11都可以,如果能配加速管更好,配加速管的好處是可以增加600轉,就因為如此,我還覺得太給力了,稍微多退兩格主油針呢!
素油的動力肯定可以發揮至與15%成品油相當,但油費卻低許多,搭配三葉發動機(不是打廣告)性價比相當高,只要模友們敢減少篦麻油含量
我原本是使用成品油的,看到某位模友使用素油相當成功,我才跟進,在此我將我使用素油的經驗分享給大家,希望素油成為模友們第一個選項
而不再是積碳過熱不給力的代名詞

网友:
蓖麻油润滑效果最好

网友B:
请问,你用的ASP52发动机是,固定翼的还是直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ASP52发动机是,固定翼的还是直机的.

ASP52發動機是固定翼的,直升機這方面我沒有試過!期待模友的測試報告!
今天下午用1:14体積比素油測試一模友1/10競卡,力道不亞於15%成品油
我甚至聽說航模發動機可以使用1:14体積比,因未測試無法提供心得

网友:
建议蓖麻比例18%左右,低了磨损受不了,高了就没力,硝基甲烷不建议加,

功率增加不多,但带来的腐蚀就太大了,划不来,如果追求暴力的话还是成品油吧

网友C:
如还想发动机寿命长点还是成品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还想发动机寿命长点还是成品油吧

嗯!!也不見得!!用素油和成品油比較,如果發動機壽命相差不多
那也算是省到了,因為用素油省下的錢又可以買新的發動機

网友D:
我的配油比是硝基甲烷、合成润滑油、甲醇=20%、20%、60%,直机悬停、航线、不暴的3D没问题,固定翼更是刚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配油比是硝基甲烷、合成润滑油、甲醇=20%、20%、60%,直机悬停、航线、不暴的3D没问题,固定翼更是刚刚的

樓上的!!如果你把合成潤滑油換成篦麻油,就可以鎖進油針換取更大的動力,暴3D的動力估計是沒問題!

网友:
有必要嘛?没事也不至于这样折腾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樓上的!!如果你把合成潤滑油換成篦麻油,就可以鎖進油針換取更大的動力,暴3D的動力估計是沒問題!
篦麻油那里有卖的?多少银子一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篦麻油那里有卖的?多少银子一升?

請洽各大化工原料行問看看!我是買20公斤,1700台幣

网友F:
最好不要使用自配油,对发动机伤害大,我都搞坏了两台了,成品油的秘密配方往往有些防锈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要使用自配油,对发动机伤害大,我都搞坏了两台了,成品油的秘密配方往往有些防锈剂的

那也得看你自配油的比例是多少?一定又是1:4對吧?

网友:
收藏,谢谢,学习当中,正准备上油机,喜欢油机的感觉,大气淡定而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