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低碳的时代,打火机也低碳啦!!

楼主(2011-11-09):
     他做的高压交流电路.利用电弧的温度当打火机用,挺好玩的,
    • 想自己做一个,还没找到合适的外壳但是已经有大概的方案了我会同步上传我的制作过程的欢迎各位欣赏.
    • 下面再来一张我刚取回来的电子元件,
    • 还有一个可锁死开关,和普通的按键.

楼主:
在他的帖子里wangweibam回复了一根挺关键的技术,转载过来借鉴一下

楼主所说的自制等离子打火机电路实际是一个直流变换器,用直流电源如电池、电瓶等通过直流变换器变成高频高压交流电与电击器、电鱼器的原理是一样的,不过是最简易的一种。电路图中的二极管可用1A、500v以上的普通整流二极管都可以,低频大功率管3DD880也可以用BU406等代替,如果发热可以加一段小铝片散热,但不可碰到其他元件和管脚,为保护晶体管,可以在3DD880的E脚串连0.5欧的电阻。脉冲变压器可以自制,用MX-2000、E12型磁芯,初级线圈用0.3漆包线,绕28圈,反馈线圈绕20圈,次级可用0.09的漆包线绕2200圈。整机装好后,如工作正常,应有吱吱声,调试时如果不起震,可将反馈绕组头尾对调一下

网友:
请问那个反馈和正绕组头怎么搞啊

网友:
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方法,用老电视的升压变更好,电压更高,初中就做来玩了

网友(2012-02-21):
这个是神马

网友:
小心触电

网友:
一点都不低碳  普通打火机满打满算成本费就5毛  你这一套不得5块?

网友:
直接搞个电阻丝发热要简单得多,这个东西主要是点烟,

网友A:
我老婆经常把 我的打火机收起来,企图阻止我吸烟,我就是拿个电阻接到电池上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经常把 我的打火机收起来,企图阻止我吸烟,我就是拿个电阻接到电池上解决的

嚴官府出厚賊(很利害的賊).... 學習了~~

网友(2013-01-30):
这是啥意思?

网友B:
楼主幸苦了,美中不足---没提供一份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