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九洲开发区首次FPV飞行

楼主(2011-11-09):
航模配置:凤凰II
动力:朗宇 2814 kv1450    11.1V 2200mha
摄像:gopro

本飞机被严重改造过,增加了起落架,动力改成了背推式 ,进行了多次试飞。

网友:
坐沙发慢慢看

网友:
怎么就不见一点绿色

楼主:
在飞行期间,我没有安装图传,仅是使用Gopro进行了机载视频记录,但是还是在回放的时候发现图像中有大量的水波纹,请教高手,这是
电机振动造成的,还是因为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场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飞行期间,我没有安装图传,仅是使用Gopro进行了机载视频记录,但是还是在回放的时候发现图像中有大量的水波纹,请教高手,这是
电机振动造成的,还是因为电磁干扰造成的?
震动的原因

网友:
没绿色,觉得好不习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生态环境还会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难道你这里是金矿么!
这样的果冻效应是高频振动造成的
检查电机的同心,轴承,电机轴,螺旋桨的静平衡,动平衡,桨夹的同心和动平衡。
这种问题有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上口碑好的电机,上碳纤维折叠桨,很少需要做检查,震动很小。

楼主:
谢谢wjdbj的回复哦,有没有航拍减震的帖子啊?!
另外,我看很多人飞场周边的环境,呵呵,怎么说呢,兰州是典型的西北黄土高原啊,市区在一个盆地里,周边由于多年的水土流失以及风沙洗礼,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兰州市区不是这样的哦,欢迎来兰州啊!

楼主:
OSD电流传感器是否会影响接收机?

在这几次FPV的飞行过程中,由于各零件安装的巧合,我将OSD的电流传感器与接收机前后安装得很近,几乎贴在
  了一起,刚起飞不久,就发生了两次空中停车(每次的发生时间约2秒),幸亏飞机的高度还可以,没有炸鸡。想问问高手
  这种可能性在实际中会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