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给四轴供电,导线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1-11-09):
想用开关电源供电给飞行器在低空做测试,看了一下参数,让飞行器飞起来,大概需要10-25A的电流,这样大的电流,如何选择导线,感觉电调给电机的导线也不粗,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
电阻越小越好,否则线损很大,到电调端电压就不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需要多粗的线呢,25a的电流,得很粗吧。

网友:
12号硅胶线,贵的要死。

网友:
以前用的8元一米,买了10米,具体多粗忘了,反正挺粗,最好拿个万用表测一下电阻,够小就行

网友:
我干过电工,强电的要求是铝导线安全电流3-5A,铜导线5-8A每平方毫米。如果用在四轴上散热能好一些,按照每平方毫米10A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唉。。。这么简单的问题。电池出线多粗就用多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这么简单的问题。电池出线多粗就用多粗。
电池线由于比较短,考虑成本,不会按照套路来的

网友:
没粗的细的双股也可以

网友:
电流25A,在电工上,对应的线粗就是2.5平方毫米。这样的线根本没法飞模型。但这个线粗是以即使长时间通电电线也基本不发热来确定的。

但模型上没必要考虑这么多、而且用的是开关电源,电是用不完的。就算只用0.5平方的线,就算线组巨大,就算电线发热到70度~100度,只要电线皮不化掉,又能怎么样?

我建议:0.5的高温线,特氟龙或者硅胶皮。

网友:
选用14awg线 5米长 测试用 使用中 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发热严重不,压降大吗?

网友:
你不会吧电源挂在四轴上 高压供电。线不久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