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磁钢片掉了,用AB胶粘不住?大家有啥高招?

楼主(2011-11-09):
第一次使用银燕的电机4020-08的,第一次使用就变声音了,卡住了,回来发现磁钢片掉了,使用AB胶,24小时后,再使用,飞了5分钟,今天又卡住了,没有招了,大家有啥好办法!返修太麻烦啊

网友:
AB环氧树脂胶,或者农机胶(事实上还是)环氧树脂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使用银燕的电机4020-08的,第一次使用就变声音了,卡住了,回来发现磁钢片掉了,使用AB胶,24小时后,再使用,飞了5分钟,今天又卡住了,没有招了,大家有啥好办法!返修太麻烦啊

这个电机怎么都出这个毛病呢?我的两个都是,虽然用502粘上了,但是不敢再用了。

网友:
用704硅胶,粘好24小时后再用,耐高温

网友:
电机的磁铁掉下来就很麻烦

记得有专门用于粘接磁体的胶水,曾经探讨过,后来放弃了坏掉的电机,再也没研究过。去问一问卖电机的。

网友:
用好一点耐高温的环氧树脂都可以,记得把表明磨一下粗糙一点。
还有就是有条件的话加温固话环氧。一般来讲,你所加温的温度加上20度
就是环氧的耐温温度。
但一般电机的磁钢耐温不超过120度,差的80度左右,建议用最高70度来固话环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小电流,30-40A左右,电机都不是很热啊!

网友:
早就说过了银燕的电机容易掉磁钢的!你怎么还买

网友B:
找家品牌电动车的售后服务站,他们有粘磁体的胶,按块收费,粘一块收费5元,去碰碰运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啊!

网友(2012-11-26):
引用 网友B:
找家品牌电动车的售后服务站,他们有粘磁体的胶,按块收费,粘一块收费5元,去碰碰运气吧

一片5元,还不如买个新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