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发动机锈死,如何拆解啊!

楼主(2011-11-09):
请教各位模友, 一台田宫15级油车
发动机
,两三年不用了,拉线拉不动,拆了一半,拆不下去了,飞轮根本转不动.请教有何办法?

网友A(2011-12-17):
有那么一罐自动喷叫“除锈灵”,但我觉得可能带些酸性(腐蚀),尝试一下煤油+机油(除锈灵里应该有这两样成分),或者汽油加机油,修车的常用方法。

网友B:
要不用WD40试试?

网友C:
是甲醇机吧?
是里面的油干枯了,整个泡在酒精里,甲醇乙醇都行,等里面的脏东西溶解了就能拆了

网友D:
用螺栓松动液试试

网友E:
用柴油泡就好了,不伤引擎

网友:
油泡一天然后在拧

网友F(2012-03-28):
值得学些!

网友G:
泡在汽油里面!

网友H(2012-05-03):
热水煮煮就好了

网友I(2012-06-20):
哈哈 ,你把它埋在地里再放几年 出来敲一锤子 就开了

网友J:
学习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