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天地飞MM

楼主(2011-11-09):
最近身边一些模友发现天七的升降/方向/副翼摇杆在中点似乎有一点盲区(或者叫做虚位),就是在摇杆中点推动时有那么一小个范围是通道没有反应的,而推离平衡位置则不会有这种状况。
我自己用自己天七对比了一下自己以前的天六,也发现天七好像没有天六的细腻,天六在摇杆中点并没有这种状况。这对直机飞行(悬停)来说,手感极其不佳。上次我还把天七的电位器寄去原厂换了个电位器,如今发现情况依然存在。一些新手或许没有察觉,但是有天六的或者其它控的可以对比一下,最好是插电脑模拟器看信号柱。

我觉得天七在性能上还算稳定,传输速度也还可以,但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中点的死区究竟是系统的专门设置还是bug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就是说天7的二个操纵杆 在中心区域都有死区。

网友:
天地飞6a2.4g的接收好贵啊!我三个都炸坏了,一个控才一百多一个接收那么一点也120,那位有闲置的卖一个给我啊!模拟都模吐血了。

楼主:
然后我今天到电子元件厂买了一个新的b5k电位器,不是欣华牌子的,发现中间死区依然存在,看来是程序问题了,不知道天地飞能否在这点上做改进?舵机的分辨率小一点还凑合,如果舵机分辨率高一点飞起来真的很不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产控,我对这期望不高,兄弟都没人来顶,证明大家都接受这个问题。(菜鸟乱说)见怪不怪哈!

网友:
还准备入手T7呢

网友:
我的天7有这个问题!顶楼主!

网友A:
刚查看了我的TUTABA--FF9 SUPER
检查,和楼主说的一样,
轻微动摇杆,以很小动作在中立点位置发现升降/方向/副翼摇杆在中点在监视器里观察是没有反应的。动作稍微大一点,就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B:
标题

这叫虚位,呵呵,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拿住摇杆,向上拉住,然后向遥控器外侧移动,会发现摇杆的虚位大于3毫米,整个摇杆组可以左右平移,不信去试,上海展会上我就和他们的技术人员反应天地飞7的这个问题,他们没当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身边一些模友发现天七的升降/方向/副翼摇杆在中点似乎有一点盲区(或者叫做虚位),就是在摇杆中点推动时有那么一小个范围是通道没有反应的,而推离平衡位置则不会有这种状况。
我自己用自己天七对比了一下自己以 ...

你好:
       这是软件专门做的处理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便摇杆保持在中立点
2.让电位器因为长时间磨损后产生的偏差保持在允许范围内,谢谢!

老的WFT06X系列产品主要是以硬件为主实现功能,所以没有此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虚位,呵呵,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拿住摇杆,向上拉住,然后向遥控器外侧移动,会发现摇杆的虚位大于3毫米,整个摇杆组可以左右平移,不信去试,上海展会上我就和他们的技术人员反应天地飞7的这个问题,他们没当 ...

会不会是轴承问题,之前看到有个帖子是一个用天九的哥们发现摇杆组可以平移后换了个轴承就没事了。
天九和天七的轴承铜环都是3*6*1.8左右(就是厚度比2mm略小),而轴是注塑的,虚位难免,如果换成滚珠轴承(市面上一般是3*6*2)应该可以减少虚位情况。
另外天七天九的电位器都是用卡簧卡上然后再涂上黄胶,电位器与摇杆组的塑料件结合程度会有偏差也不好调整(要么通过调整轴承改善)。这点比起天六来也是一大缺点(众所周知,老版的天六的电位器是靠旋动螺环卡住的,可以微微调整至最佳手感。)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看了我的TUTABA--FF9 SUPER
检查,和楼主说的一样,
轻微动摇杆,以很小动作在中立点位置发现升降/方向/副翼摇杆在中点在监视器里观察是没有反应的。动作稍微大一点,就没有这样的现象!

FF9是老控了啊,有使用futaba 6ex/10C/8FG/12FG/JR的同志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8fg是动一点点舵机也有反应的电位器用偶尔需要校准,看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虚位,呵呵,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拿住摇杆,向上拉住,然后向遥控器外侧移动,会发现摇杆的虚位大于3毫米,整个摇杆组可以左右平移,不信去试,上海展会上我就和他们的技术人员反应天地飞7的这个问题,他们没当回事

没当回事
衰败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是软件专门做的处理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便摇杆保持在中立点
2.让电位器因为长时间磨损后产生的偏差保持在允许范围内,谢谢!

老的WFT06X系列产品主要是以硬件为主实现功能,所以没有 ...

很大的忽悠!很大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