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已解决

楼主(2011-11-09):
已解决

网友A:
关注!楼下请高手回答

网友B:
机油太少~

网友C:
如未有改装过机器内部的话!
其实什么新机器买回来也要清洗—下的!简单的灌汽油进机匣,然后用手扭动多次,再从火咀排出汽油!重复多次!!
懂机械常识的可拆开来用#800—1200水磨砂纸把所有气道吼的水口磨滑才好。

网友C:
楼上'路过'讲的应不是这些大问题吧?
要这样楼主须是新手也应可一眼看出!
他说是排气口二旁,祗有改过排气角,磨掉铬层或原厂有毛刺未清才有这情况出现的

网友D:
活塞两边磨起槽是rcmk直排机的通病,一般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磨下去了,没大问题的。

网友E:
這樣設計的引擎發生這種事,正常的,看不見就是了。

网友F:
磨到差不多,机器,就快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真是有钱,基本知识都不懂就上直排机。现在流行一步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