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折叠处脱离,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09):
把眼镜坏的地方,用铰接固定在眼镜折叠处两边,用胶布缠住就行!!

楼主:
折叠处的地方,那些胶很脆,都容易断,也可以找个电路铁,把胶给溶掉一些,然后粘回去就行,这样看不出痕迹

网友:
等我的眼镜到了也试试

网友:
我的是眼镜腿从中间断,那里真的好弱的,然后我干脆把另一边也掰断了,随机附带的皮筋伺候

网友:
我也断了

楼主:
 我的还没段,大家断的可以修好啊,seibu你是何苦呢

网友A:
低温,北方,这个眼睛腿巨脆弱,我的方案——大家小侯 有图

镜腿去掉,镜身多余的锯掉,选材——质量较好的塑料片(比如文件夹等),双面胶粘接(很考验你的胶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温,北方,这个眼睛腿巨脆弱,我的方案——大家小侯 有图

镜腿去掉,镜身多余的锯掉,选材——质量较好的塑料片(比如文件夹等),双面胶粘接(很考验你的胶带啊)
高,LS的实在是高

楼主:
 我现在想的办法就是,不能让眼镜毁容了,虽有更好的办法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