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宿管耐高温和绝缘吗?

楼主(2011-11-09):
热宿管耐高温和绝缘吗?
电机
和电调之间的接头常用热宿管包裹,当大电流通过时,电线很热,担心烧融、也担心绝缘不好而造成短路烧坏电机电调。

网友A:
绝缘的。应该能耐120度高温…

网友B:
一般电调和电机之间的电流不会太大,老发热要考虑动力搭配是否有问题了,耐高温也有限度,着了也没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