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调设置说明书

楼主(2011-11-09):
花牌的说明书就是悲剧,一大堆字,初接触那么多设置电调的我看得一头烟
新接触定速的我,就不知道是否设置错误,开动油门援启动在两秒后突然全速转动,心脏加速好几分钟,当我想放弃这电调的时候,在其它论坛找到这份说明书,清晰易明

文件名: FLOWER POWER SETTING.doc
描述: FLOWER POWER SETTING.doc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07bf721-0adc-11e1-84d0-0015c55db73d/

网友:
老高也是要认真点啊,说明书都是直译过来的,生涩难懂。。。。就应该自己写啊
东西做的好,就说明书太差了。。。

网友A:
这个电调设好是 30秒后 全功率工作 现在用45A 开定速很不错。。

网友:
我的是老高旺旺发给我的。。 电调和设定卡的都有。。
就是这2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Gov. Mode P-Gain和GOV MODE I﹣GAIN有人能解释下么??通俗的说法。。

我的说明书上的解释:
P-Gain是比例增益。根据这个参数,主旋翼(head)速度变化可以进行更硬或更软的调整。
实际上,这是控制环路的力量。(-更弱,+更强)。较小的直升飞机,旋翼直径小于 1 米,此参数不能超过 1。如果是更大的旋翼直径,你可以选择最大值。机尾摇摆说明调整不当。
I-Gain是积分增益。根据这个参数,剩下的主旋翼(head)速度偏差可以更快或更慢地修正。这是对比例增益的一个重要补充:比较增益控制比较快,但是不能完全恢复需求的主旋翼(head)速度,因为其需要偏差存在。积分增益可以记住这些小小的偏差,并能够完全消除误差。
这两个参数应该同时调整。如果你增加比例增益,一般来说你也应当增加积分增益,反之亦然。
过高的参数设置可能会导致尾部陀螺仪和定速产生共振。然后,结果是产生很大噪音甚至机尾摇摆,直至达到不可控制的局面。
因此,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应该一点一点地进行小步伐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设好是 30秒后 全功率工作 现在用45A 开定速很不错。。

兄弟可以稍微说说定速怎么设定么?我看了半天还不少很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可以稍微说说定速怎么设定么?我看了半天还不少很懂。。。

设置卡选中GOV 然后油门定成一条直线
开启定速的话启动要选超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卡选中GOV 然后油门定成一条直线
开启定速的话启动要选超柔

怎么设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定转速??

这说明书看不明白吗

网友:
http://www.readyheli.com/headspeed-calculator.html
转速到这里自己算下。。然后根据需要设置油门%

网友:
这个说明书是一般人看不懂的!

网友:
花牌原来的说明书就是杯具,一般人看不懂的!

网友:
近期空闲点后,我会做份图文并茂的操作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