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四分线管做的新四轴机架及STM32四轴飞控试飞

楼主(2011-11-09):
PVC四分线管做的新四轴机架及STM32四轴飞控试飞
不多说,先上机架
下 载 (170.74 KB)

网友:
下 载 (149.52 KB)

网友:
下 载 (166.67 KB)

网友:
下 载 (146.66 KB)

网友:
下 载 (152.5 KB)

网友:
线管有点软,但重量已经可以接受了,整机重1100G(图上所有)。用两块3S2200MAH的电总重就1250G左右。用的是XXD2212KV930,XXD30A,1045桨。30%油门可起飞,1/2油门基本可以悬停,用的是KK飞控。
再说说今天200块入的STM32四轴自稳飞控板。今天下午刚到手,于是就拿掉了KK,经过卖家的电话指导,用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调试好了(不像KK那样折腾,接近傻瓜式)。
先上视频吧:

试飞感觉比KK稳多了(我只玩过KK,高端的飞控现阶段来说离我还远得很),可以达到自稳效果(个人认为200元的价位有如此的效果已经可以了)。
方向锁定方面是KK无法比拟的,基本上不用调方向微设。
优点:1.调试方便,只需较准副翼,方向,油门,升降中立点。2.带的自稳功能还不错,新手练飞不错的选择。3.性价比高(和KK刚出道时的身价差不多)。
缺点:1.耗电量比KK稍大,3S2200MAH20C约四分三十秒,KK可以飞五到六分钟。2.油门没有KK的暴力,要到40%油门才可以起飞,50%油门悬停有点力不从心,猛推油门只能柔和上升。3.解锁后电机就开始转动,增加桨的损坏率,特别是紧急降落时关油门电机还是低速转动,要锁定才停止转动。
中性:扩展和可玩性有待二楼板的推出了。

网友:
很爽的说
低成本
高享受

网友:
请教楼主,电机座是什么做的?管子是两段接的还是套的直接头?轴距多少?

我买得PVC材料还没做,也是4分的,管子大约85g/m,四通线盒60g,
还用PVC水管盖子做了一个四通线盒加强圈12g。
现在考虑管子可需要加强。

网友:
200元带自稳的飞控那里有卖呢?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有点性欲,再观察一下

网友:
霸道
飞控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
看着不错,给个淘宝连接吧,我的N6就不能飞

网友:
速度太慢了 看着一点也不爽 来个快飞的视频 不然玩kk 算了

网友:
PVC比水管轻吧 我的用1500的电池重才1100不到

网友:
有机会也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