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斜盘舵机选择

楼主(2011-11-09):
前段时间在练习悬停时,感觉飞机老是往一边偏,被迫降落检查,发现3个MG90S斜盘舵机中有一个突然狂抖,这舵机也就是一次性的货,拆了直接埋了,也懒得去折腾了,后来就换了上一个恒吉的MS533,感觉一致性挺好的,飞了也有几块电池吧,现在还在服役中。
现在考虑上什么舵机性价比最好,我现在感觉辉盛的舵机还是不错的,另外恒吉的MS533和MD933有什么区别吗,除了一个是模拟的,一个是数字的。个人感觉MS533比MD933好使点。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换什么舵机比较实在。还有锁尾舵机也推荐一下

网友A:
是MS522吧,没听过MS533的。MS522和MD933一个模拟一个数字,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B:
没米就260加改大侧板,有米就95,不要折腾了,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C:
95现在还是算了吧。那么贵的舵机居然都要拼人品,要是不幸中奖还不郁闷死。要我看还不如来几个山寨的115mg尝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S522吧,没听过MS533的。MS522和MD933一个模拟一个数字,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我现在还在悬停阶段,还感觉不出模拟和数字舵机的区别,现在水平不行,所以想用些便宜的舵机,炸机就不心疼了。我的是恒吉的MS533的啊,难道这是山寨的吗?日冠的DS929怎么样,价格和参数都很给力,给个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米就260加改大侧板,有米就95,不要折腾了,直接一步到位

260难炸吗,水平不行,时而会炸机,95直接忽视,从没考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现在还是算了吧。那么贵的舵机居然都要拼人品,要是不幸中奖还不郁闷死。要我看还不如来几个山寨的115mg尝尝

115mg也不便宜的啊 ,炸坏了也心疼的啊

网友:
既然买了522,就用着吧,折腾个啥,水平还只是个悬停
多买点塑料齿,炸鸡就换吧,电机和电位器其实还挺耐用的,横吉的舵机,速度,一致性较差,正好可以练你的调机功力

网友:
看来楼上的 对522是全金属模拟舵机还不知道。。

网友:
90S没问题

网友:
初学阶段价廉舵机选择建议:
1、辉胜的MG90或MG90S金属齿模拟舵机,分别43元和34元左右一个,经济实惠;
2、格宁D95MG金属齿数字舵机,53元一个,速度和力矩都较好,而且还是数字的。我现在的ZYX三轴就是用的它,效果比MD933好。
3、恒吉MD933算国产数字金属齿舵机中较贵的,最低64-68元一个,老版的一致性较差,电位器也不耐用,现在新版的没试过,应该改进许多了吧。
以上任君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2013-10-22):
便宜实惠的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