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3个电机启动不同步

楼主(2011-11-09):
3个2040和3个好盈一狼系列25A的配置,2S5000MA电池,电调都在同一个控上设置过了,一样的设置,但3个电机启动不同步,还有就是油门一点一点推的话到30%就停了,这里一定要一下子推到50%的油门才正常,请我各位高手是咋回事

网友:
你的混控设置正确没有

楼主:
还要混控??小弟玩仿真船,不需要混控呀

网友:
双发还是2通道复制混控靠谱,可以精细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3发的呢?额现在用的是3头Y线,为啥会不同步?设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3发的呢?额现在用的是3头Y线,为啥会不同步?设置都是一样的

一致性的问题不可能很好的解决,唯有混控+微调

楼主:
谢谢,混控还从来木用过呢,不知道天6A有没这功能,用6EX又和舵机不兼容,悲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