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700N 3D 无副翼大槳的分别

楼主(2011-11-10):
请问 700N 3D 无副翼大槳的分别,原厂为 690。如果换了 700, 710, 713 的大槳飞行效果有多大分别,
那一种更適合暴力3D。还有甚麽需要特别注意的。

最近才开始玩700油机,一头雾水,请多多赐教。

楼主:
700N 是收二手的,前机主才飞了大概十五个起落 (從没炸过),我拆开原厂大槳发现其中一隻槳的孔
向内移了約1mm 左右,为何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人遇到过吗?这槳还有救吗?

网友A:
690 3G的桨比普通的重一些,而且中心更靠外,桨的转动惯量大,飞行更稳定,更适合熄火降落
700 F3C的桨比3G的更重,熄火降落性能更好。
你那个桨孔发生位移的桨肯定不能用了,严重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0 3G的桨比普通的重一些,而且中心更靠外,桨的转动惯量大,飞行更稳定,更适合熄火降落
700 F3C的桨比3G的更重,熄火降落性能更好。
你那个桨孔发生位移的桨肯定不能用了,严重不平衡。

谢谢回复,有甚麽好槳可推鉴吗? 目前正在考虑要用Edge 还是 Curtis,690  还是 710mm.
实体店老板说的话不大可靠。

桨孔发生移位是人为过失 还是桨的資量问题呢?是大机常见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有甚麽好槳可推鉴吗? 目前正在考虑要用Edge 还是 Curtis,690  还是 710mm.
实体店老板说的话不大可靠。

桨孔发生移位是人为过失 还是桨的資量问题呢?是大机常见问题吗?

应该是桨根太软造成移位。其他桨不太清楚,不过无论什么品牌,飞15个起落就偏移了,确实算质量问题。继续用可能射桨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有甚麽好槳可推鉴吗? 目前正在考虑要用Edge 还是 Curtis,690  还是 710mm.
实体店老板说的话不大可靠。

桨孔发生移位是人为过失 还是桨的資量问题呢?是大机常见问题吗?

浆一直用sab的。性能不错~~

网友:
700射桨,我的天····

网友D:
一直在用YT的桨
自己和傻B桨无缘...没用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桨根太软造成移位。其他桨不太清楚,不过无论什么品牌,飞15个起落就偏移了,确实算质量问题。继续用可能射桨哦

唉!!! 放弃了 Outrage90 撰YT700N 一出師就堕马 大槳损了一根,尾槳二根有1g 之差。尾巴还有一些虚位问题。
怪不得前机主说不太敢飞它,才磨合完肯半價让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一直用sab的。性能不错~~

sab 的浆 我这里难找, 多会考慮Curtis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用YT的桨
自己和傻B桨无缘...没用必炸

我用的正是原厂YT大桨, 才15个起落,因为机机震動利害,拆开來看才知道桨根孔向後移了1mm.

网友:
我的用YT的贴纸配重过桨尖
暂时看不到震动多大,因为油箱没起泡: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