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CGY750 详细设置教程

楼主(2011-11-10):
问的朋友多  于是花了点时间写了个CGY750的教程  希望对第一次用750的朋友有所帮助 有不足的地方 麻烦大家来指正

以下教程是以我的T14Z和KASAMA 90N机型 CGY750固件为1.20版为例写的  方法一样 参数参考

定速部分因为是和701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写了 跳过  大家可以查看铁汉写的视频调试教程  写很明确 十分清晰

S.BUS 设置建议在设置好控十字盘模式后 先设置这个

S.BUS 设置建议在设置好控十字盘模式后 先设置这个

楼主:
先来准备工作

首先设置好谢盘类型

首先设置好谢盘类型

接住是尾舵机设置

接住是尾舵机设置

楼主:
副翼 升降 部分

这个70%感度 如果通道对应的话是和之前控上设的是一致的

这个70%感度 如果通道对应的话是和之前控上设的是一致的

由于升降部分是和副翼是一样的 我就不写了 大家照抄就是了

由于升降部分是和副翼是一样的 我就不写了 大家照抄就是了

楼主:
十字盘部分

楼主:
十字盘部分2

s.bus 设置

 s.bus 设置

这个是对应的通道设置 在一开始就应设置好 结尾的时候也放一张前后呼应吧

这个是对应的通道设置  在一开始就应设置好 结尾的时候也放一张前后呼应吧

最后回到这里 完成最后的工作 之前跳过的模块

最后回到这里 完成最后的工作 之前跳过的模块

网友:
好帖,坐看冷情讲课

网友:
冷情兄辛苦,顶一个
能否来点CGY750与V8飞行感觉的差别说明

网友:
5I真该给你帽子了

网友:
好贴帮顶了,顺便学习一下,我也入手了。

网友:
顶,这个必须顶

网友A:
我没有用。。。看到都想顶起来。。。写得太认真了

网友B:
收藏了,这个必须顶!!!!!!

网友C:
好控好设备

网友D:
往死里顶,写的太详细了,过两天把我那个装上试试看

网友E:
感谢冷清,辛苦晒

网友F:
收藏了  向LZ致敬

网友G:
向冷兄致敬,好人啊。。强烈要求这贴加精。。。。

网友H:
大大如果能有進階的設定的說明那一定是更好的

网友I:
尽管没有这么高端的设备,还是要帮顶一下。

网友J:
LZ辛苦了,这个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K:
这个必须顶

网友L:
帮助好多人 顶一个!!!

网友(2011-12-22):
楼主辛苦,先赞一个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有几个点需要讨论一下

1. SWS RING貌似十字盘圆环,防止十字盘碰壁用的,分别在最大小最小螺距时把十字盘推到四个角上,看看有没有碰壁,如果碰就缩小百分比
2. SERVOR DIR   COMB #X是为了简化找舵机方向而设的,可以略掉前几个调舵机方向的步骤,直接在这里切换舵机方向组合,总有一个是对的
3. Futaba推荐的循环螺距为8度,这个要在ELE RATE和AIL RATE里分别调
4. 使用电动定速的朋友,定速高级菜单里有个油门曲线选项,Futaba推荐使用Fixed
5. FLT MODE,即飞行模式,有N个可以选,一个比一个刺激,哈哈。具体参数均可在高级菜单里高,每个飞行模式的缺省值在说明书最后的表里。

昨晚首次调,暂时发表一点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
另有1.01版固件中文说明书,欢迎索取
有些朋友把偶做的说明书转发给其他朋友时把水印删掉了,偶表示很上火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2-02-24):
刚入手750,前来听课

网友:
想入此套设备,顶。

网友:
很详细哦

网友:
感谢LZ造福魔友  收藏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为什么控上设H-1,750上设H3-120?不一样啊。控上都设成H3可以吗?我用的是T8FG

网友:
你帮我升级CGY750后 又重新温习一遍 写得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M:

很多三轴系统都是直接负责十字盘的混控工作 遥控器就用H1模式就好了 ,好像只有3GX 还是用HR3

网友:
好控,好陀螺

网友:
必须顶,明天可以收到我的CGY750了

网友(2012-03-31):
12Z与CGY750

12Z原配R6014HS,没有S.BUS接口,请问12Z能否用R6203SB接CGY750用?

网友(2012-05-12):
高高顶起,有问题要问

我的设备也是90,不过是电的,其他都弄成和楼主一样的,就是蝎子电调不知道该如何弄,怎么接线啊?好像记得楼主也有个电90,倒飞拍照的那个,能直接给个调试好的参数就救了我了,楼主懂得!

网友:
请问个问题
我用BLS251锁尾舵机``请问频率是模拟的还是DG1520?我的750不是新版的
还有``你说控上的数据不要动是指空上的SWASH吗?
我的副翼左右和升降上下的循环螺距都不一样`大概相差一度左右`这有问题吗?

网友:
BLS251>760

网友N:
没人理我

我自己搞了,估计离成功就一步了,全妥了,就差调试手感,这个没经验,不过把各种感度都设了旋钮,慢慢拧着看了,希望高手出来直接指导下菜鸟调机,我要以上设备的详细参数,设备配置如下:KASAMA 90 FBL 电动
FUTABA 14Z发射(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斜盘模式满屏8个好像)
FUTABA 6203S 接收
FUTABA CGY 750陀螺 陀螺线朝前反装(已经升级到1.2版)
天蝎星五代 130A SBEC电调 (这个只做了油门行程初始化)
天蝎星5035 500KV电机
12s5300MA电池
斜盘舵机JR6315(是不是285HZ?)
要想飞好航线,参数设成怎样才对?!!!

网友N:
没有实践经验,所以问题才多

上面说的那个十字盘自动修订,冷清选默认6#,数字越大是不是修订的幅度越大啊?这个难道敢试?还有后来那个高手说这里是纠正修订方向的,表示迷惑,到底哪个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自己搞了,估计离成功就一步了,全妥了,就差调试手感,这个没经验,不过把各种感度都设了旋钮,慢慢拧着看了,希望高手出来直接指导下菜鸟调机,我要以上设备的详细参数,设备配置如下:KASAMA 90 FBL 电动
FUTA ...

14 必须是H-1模式
还有KASAMA  不可能装下5035这电机的   太大了  我用45系列电机都要打磨升降臂到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上面说的那个十字盘自动修订,冷清选默认6#,数字越大是不是修订的幅度越大啊?这个难道敢试?还有后来那个高手说这里是纠正修订方向的,表示迷惑,到底哪个才是正确?

你说的是ServoDir Combo #6 这个吧,这不是什么十字盘自动修正,只是舵机运动方向的组合模式,cgy1.2内置了7个组合,也就是说ail pit ele等这些舵机的正反向你无须挨个去调整,只要选组合就可以了,总有一个是对的。一个菜单就搞定,还是比较方便的。相当于有副翼的机子在控上面调整通道的reverse以及swash的混控方向。

网友:
我想请问楼主``你用HV舵机`飞完后下来舵机会烫手吗?我也是KSM`也是750用的舵机是FUTABA HV157飞完后舵机热到烫手`请问什么回事?

网友(2012-06-13):
这种贴就是用来顶的!!

网友:
楼主米人,我只看到迪奥。。。。。。。。。。。。

网友(2012-07-21):
回复 楼主:

CGY750用JR RG831B可以兼容吗

网友(2012-08-30):
什么都看不到???你们看到什么了啊

网友:
全是 红XX

网友:
可以用JR卫星吗?

网友:
先顶再看!一直没整明白750,因为调J调到呕吐也没调好,所以一直闲置在家。看帖后鼓起勇气一会再试!

网友(2012-10-24):
好帖,不顶不成,看着这帖才搞定的750

网友(2012-12-13):
问下升级的时候先把CIU 驱动按上 下 载升级的固件  链接电脑后 直接点击固件升级吗~!要注意什么~!

网友:
升级线到手了 但是升级不成功  点1.31版找不到750
USB驱动都是按照网站的说明按的啊  接线难道接错了 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我是WIN7系统 USB驱动安装下 载网站的方法安装的  安装成功  CIU的LED灯以为绿色  但是点升级固件么反应啊

网友:
好东西啊,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
希望出个更新版的

楼主:
新固件  最大的改变 还是自旋优化 方面     高级菜单部分,有空的话。 花点时间来补充一下

网友(2013-02-06):
我的750已升級!並自己摸索調好機了,很簡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固件  最大的改变 还是自旋优化 方面     高级菜单部分,有空的话。 花点时间来补充一下

楼主辛苦了,大家都盼着你的续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部分

请问,1•01版本的"EQVA.DIR"是不是没有。

网友(2013-09-12):
这种贴必须顶

网友(2013-10-16):
正好需要,很是感谢,辛苦了。

网友(2018-05-08):
CGY750现在用的人不多吧~!油机神器啊~!

网友:
这是个冷门陀螺仪吧。

网友(2018-09-05):
想问一下楼主,750用在380小鸡上是否可行,还有调机就不用电脑,直接在陀螺仪上调吗。准备入此陀螺仪,麻烦楼主回一下

网友(2021-07-11):
请问7008 通道该如何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