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遥控的发射机天线断了。淘宝上面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1-11-10):
T8FG遥控的发射机天线断了。淘宝上面找不到,怎么办?
只有JR的,好像JR的完全不一样的。
郁闷,有人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JR的貌似把上面可以来回摆动的那个拆下来换上也行。
或者搞个无线路由器的也差不多,反正都是2.4G。
只是那根引线末端的接插件不好搞,自己弄不大容易。

网友B:
楼主动可以在TB搜搜“SMA转ipx” 再搜“2.4G 天线 2db”

网友C:
遥控器送人····

网友D:
找飞梦的天线,2db或者5db皆可

网友E:
切记不要用路由器里的天线,否则会烧控的高频头。路由器的天线发射部分是短路的,控的发射部分是开路的,虽然都是2.4G,但工作方式不一样。
解决办法,可以用胶水把断掉的天线外管粘好,真正天线部分自己用普通的路由里的线,拨掉外皮,内芯露出3厘米(具体不记了,按接收的裸露长度即可),不可伤到内芯。替换原来即可。

网友F:
断的是外壳。。AB胶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还是老师说的对啊,2.4g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向国内生产遥控器的买吗,例如天地飞然后测试距离就ok

网友H:
控送我吧,正好我有一个2.4的天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