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AL系列电调是咋回事?

楼主(2011-11-10):
中特威AL系列30A电调新的60,不是AL系列的是85……AL系列是怎么个回事呢

网友A:
就是和好淫天行者系列同样定位的太监版,抢低价市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太监了什么功能?质量不会差吧?

网友B:
应该是太监掉了耐压部分,太监版的普遍耐压2-3S,正常的应该是2-6S
线性方面应该没有做手术,实测下来还是OK的

楼主:
多谢楼上 已经拍下 50一个 真便宜哈哈

楼主:
AL系列确实是2到3S~贵点的那种是2S到4S

网友(2012-08-07):
AL属于低端产品,但并不代表就不耐用或质量差,只是控制部分少了一些高级功能,BCE输出为效率低些的线性稳压,MS管其实是一样的(相同电流之下)。适用于固定翼等并不需要高级功能的航模。